大家帮忙看看这个DVD四根线定义 大概也行谢谢

楼主(2016-12-04):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DVD四根线定义 大概也行谢谢!是不是应该二头一样排序?现在机器故障 不读SD DVD会黑屏

楼主:
另一头是插在图中排线右下方

网友A:
看不出来的只能测了

网友B:
看板子上的印字,插座边上有,照片看不清楚。
另一头在板子反面看看。

机子不读卡和DVD,重点查电源供电12V、5V,和芯片3.3V、1.8V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的只能测了

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上的印字,插座边上有,照片看不清楚。
另一头在板子反面看看。

手机拍的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的 谢谢指点

看看什么机器多来点图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机器多来点图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好的 回头整理一下  这个是 专用的 长城h3  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机器多来点图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这个数值是不是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上的印字,插座边上有,照片看不清楚。
另一头在板子反面看看。

帮忙看看这个数值是不是不对?2头一样

网友:
2边多一样吗?一样就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