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单扫全覆盖, 历时几乎大半年,这里是最终定稿版本

楼主(2016-12-05):
先放装机图, 虽然面板真的丑:

系统框图:

框图真的凝聚了汗水.

用双平衡混频, 得到一个在300khz 到45Mhz 范围内处处都能接受的失真水平, 特别是非谐波失真,  <30dBc, 真不容易.

第一个特点:
VCO驱动LO.   就是说 '本振' 是变化的 , RF不变.  第一个好处就是, VCO输出幅度变化对输出信号平坦度影响下降, 只要LO在64Mhz到105Mhz 处处高于 7dbm . 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好处, RF不变, 意味着消除RF泄露变得容易. DBM, 即使强大如SBL-1, 其RF泄露也是很严重的. 混频器后接的串联谐振电路,消除泄露的RF信号, 如果是 VCO作为RF, 那就彻底没的玩.

要点:
LO 足够强, 并且要加上简单低通.
RF 必须良好绿波.
最后的LPF必须对带外良好衰减.
RF端口的10db PAD对改善失真作用显著, 同时使得 RF信号低于LO 20db 以上.

楼主:
VCO 部分, 系统LO:

最终模块图:

系统框图:

VCO部分:
调节微调电容,使输出波形最好.

两级放大器串接:

发射极电阻旁路电容最好不要, 除非发现输出功率确实不够. 两级串连, 耦合电容参考VCO部分框图.  最终输出功率 45 Mhz 到120Mhz, 大于 13dBm.

VCO 滤波器:

电感: 在铅笔让绕4到5圈, 拉伸到1cm.

楼主:
RF 部分

效果图

框图:

5阶泛音震荡器

接一个放大器作缓冲即可, 耦合电容尽量小. 10p到33p之间吧.

滤波器:

衰减: 输入输出都是50 ohm, 随便找个计算器即可,调整输出到-10dbm以下即可.

楼主:
最后一部分, 混频和输出部分.

晒图:

框图:

滤波器:

滤波器前的RF 陷波器:
看图那个是6mm的尼龙螺丝帽, 绕13圈, 配合收音机常见的4-25pf微调电容即可.

楼主:
其实远远没有完结.

不过到此,能用了, 也达到了自己满意的结果(主要是折腾烦了, 就从了吧).   历时半年有余, 从头到尾这些模块焊接了三遍有余, 各种中间废品板子不计其数.  多看系统框图, 所有的要点都在那里了.

其实要做一个宽带缓冲才能用的舒心. 好在 HF也不算特别高频率, 基本上也凑合用了.  把扫描带宽划分成几个部分很有必要,即使采用了10圈电位器, 准确定位到, 比如455khz还是很费力, 扫频带宽也要用波段开关处理好, 最终用起来才能舒心.

当然, 频标也是没有的,好在外接频率计的话,手扫还能确定一个频率. 暂时就这样了.

网友:
厉害,喜欢看这种板子

网友:
不错!制作的很厉害,死虫法,SMA,穿心电容,屏蔽罩...

网友:
做这有什么用,当扫频仪扫收音机?

网友:
对啊,什么作用?扫频仪器?

楼主:
是扫频  没有特殊的 除了可以一次扫完整个hf波段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楼主这个VCO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
9018➕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