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音箱线好点

楼主(2016-12-05):
音箱线用什么材质的好点,怎么才能不失真。

网友A:
不失真是不可能的,只是失真误差多少而已,就算是几万元一条的音箱线一样有失真,渡银线比较好,失真低,不过要看你的投入的档次,说来说去就是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失真是不可能的,只是失真误差多少而已,就算是几万元一条的音箱线一样有失真,渡银线比较好,失真低,不 ...

他们说用粗点的软铜线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我是音响高烧友,不知楼主是不是同好,可以的话,交流一下玩家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用粗点的软铜线就行了,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随便找根线接上就可以听,要做到失真低,很多方面入手,除了线要好的外,接插件也要好,你想想,几十元能搞好何必花几万元搞呢!除了线外,电源滤波,隔离牛这些总要考虑吧

网友B:
纯度高的镀银铜线,线径粗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音响高烧友,不知楼主是不是同好,可以的话,交流一下玩家心得!

我小白一个,刚搞了套ktv

网友C:
应该不是光线的问题

网友D(2017-01-23):
以前用有线电视的同轴线做音箱线 也不错

网友E:
家用啥电线都行,甚至劣质铁电线也行根本听不出来。

网友F:
你提出的问题是个不大好回答的问题,首先你应该将你的器材告诉大家这样才可以帮你出主意。一般扬声器,功放,说个笑话用铁丝也一样!

网友:
失真不失真跟线没半点关系。有钱花在音箱线上面还不如把分频器的电感换成粗线,同时保持电感量不变效果会有飞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度高的镀银铜线,线径粗一些的。

镀银的应该有点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光线的问题

线应该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啥电线都行,甚至劣质铁电线也行根本听不出来。

玩笑,怎么可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有线电视的同轴线做音箱线 也不错

是铜的吧,应该粗细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铜的就行了,我用过最好的也就是70多元一米的,都差不多。

70多一米应该很好了,不要太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提出的问题是个不大好回答的问题,首先你应该将你的器材告诉大家这样才可以帮你出主意。一般扬声器,功放 ...

这个改应该难度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玩笑,怎么可能没关系

心理作用,真要是测试鬼才把听出啥材质线材来,没有一位敢于挑战的。

网友D:
以前在废品站买过最好的线 音质很震撼 外面包的类似鹅颈管 上面写的是航空专用 超导连接线90元一斤 买了九根回家拆开一看里面是纯银连接线 外面一层类似于充气(应该是防止氧化的气体)的气枕 (和首饰银不一样  银闪闪的 剪下一段去首饰加工的鉴定 他说这个是国库用银 纯度99.99792%) 接上音响 比高级线材还真实耐听   每米下降值在0.0002V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过于弯曲 否则就报废了
香港翻译英国的一本杂志《国际HI-FI发烧友》
介绍过各种线材的音质差别在于线材长度导致阻抗发生变化 好的线缆应该控制的差别足够小 越小越好
测试方法

可以用一个稳定的电压源 例如直流15V输出 接入被测线材 然后接到精准的电压表上  看度数
最完美的线材应该每长一米电压下降0.0003V
完美的线材应该下降0.003
一般的线材应该下降0.03
次于一般的线材应该下降0.3V
不推荐的线材下降值可能大于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理作用,真要是测试鬼才把听出啥材质线材来,没有一位敢于挑战的。

呵呵,感觉还是有的,铜线绝对比铁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废品站买过最好的线 音质很震撼 外面包的类似鹅颈管 上面写的是航空专用 超导连接线90元一斤 买了九 ...

专业 ,这种估计很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改应该难度有点大

喇叭,功放,先信号源,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
经常帮朋友(发烧级的)摩机,加工信号线,听得也不少,一般器材换线根本没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废品站买过最好的线 音质很震撼 外面包的类似鹅颈管 上面写的是航空专用 超导连接线90元一斤 买了九 ...

你还漏了一个条件:流过的电流多少大,电流很小压降就小。如果空载压降是0.0000000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还漏了一个条件:流过的电流多少大,电流很小压降就小。如果空载压降是0.0000000V

都说发烧的不懂电,懂电的不发烧,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一般音箱到扩音机的连接线,用2芯RVV护套铜软线即可,根据扩音机功率大小选择导线;10W以内的用0.5~0.75mm²,50W用1.5mm²,100W的用2.5mm²的甚至4mm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废品站买过最好的线 音质很震撼 外面包的类似鹅颈管 上面写的是航空专用 超导连接线90元一斤 买了九 ...

这是测量空载电压,要能测出电压差有两个可能:1、导线电阻过大(那就不能叫导线了应当叫电阻线了),2电压源内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说发烧的不懂电,懂电的不发烧,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一般音箱到扩音机的连接线,用2芯RVV护套 ...

长知识了,以前以为是越粗的线越好。

网友:
心理作用,谈线,玄学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