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520组合音响 收音故障

楼主(2016-12-05):
1 调频有杂音
2 收音部分所有台电平偏低 频谱只点亮一两个格
3 自动选台不停 选不到台

改机已经20年之久  10年前曾因这些故障自行调整过中周 歪打正着完好解决  但此次只是略有改善  哪位师傅知道爱华520中周的调整 请支招!

网友A:
前几天刚好也打理了两台NSX-520,收音部分情况:
一台FM手动调谐、存储正常,长按到半自动搜索不自停,AM正常;
另一台FM正常(自搜可停、立体声指示亮),AM有间歇“咔咔”声,偶尔有几秒时间可正常收听。
首先在网上找到了LA1836的资料,了解到各引脚功能、正常电压、外围元件连接等情况。因手头有标准信号源、扫频仪(带跟踪源的数字频谱)、毫伏表、示波器等,处理这两套机收音故障时顺利多了。
第一台通过输入标准信号,调校10.7M中频后自动搜索即能准确自停了(存储是按SET两次,FM、AM共可存储32个,清除某一存储号也很方便,按清除、设置后该号节目取消,但存储号会自动顺延)。
第二台AM故障,测LA1836第5脚(AM IF in)电压在正常的3.6V~0V间波动,稳定在3.6V时就有正常声音,查得是外接的L742中周、陶瓷滤波器复合件中的450KB三端滤波器一侧对地漏电,更换一只450K三端滤波器后故障排除了。
  我这两台520收音状态频谱显示的幅度中,FM比AM平均都要高一些(我这调频自搜有约30套清晰的节目、调幅中波约12套),主机放在飘窗窗台上,调频接两根约1米长软线作天线,中波是随机来的矩形环形天线。
供参考。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现在2手的多,我都还有20多套爱华系列的组合

网友B:
为何不先用电吹风把收音板暖暖身子?
清理一下10年所积的灰尘,如果线路板上有;多旋转几十下各个机械开关…
说不定做完以上这些,根本不需要去动中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好也打理了两台NSX-520,收音部分情况:
一台FM手动调谐、存储正常,长按到半自动搜索不自停,AM ...

请问107中周是哪只  什么颜色的 ?
我的手动选台可以  就是频谱电平偏低
有没有电路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先用电吹风把收音板暖暖身子?
清理一下10年所积的灰尘,如果线路板上有;多旋转几十下各个机械开关 ...

全都是电控轻触键  没有机械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107中周是哪只  什么颜色的 ?
我的手动选台可以  就是频谱电平偏低
有没有电路图  谢谢!

两机都装复了,记不清各中周编号了,以后抽空再打开看下。我也没找到这机的原理图,只是通过LA1836各脚功能追踪、查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07中周是哪只  什么颜色的 ?
我的手动选台可以  就是频谱电平偏低
有没有电路图  谢谢!

关于频谱显示幅度,刚看了下在用的这台机,在FM时9个频点随着音乐、语言内容时常都有显示,最大幅度也常冲到顶;而在AM时6K及以上频点看不到动。左边的6个频点中1K以下的最大多是4格左右(中波时看的,各电台信号强度不同显示也有差异,应该与中波的9K带宽、音频只到4K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都是电控轻触键  没有机械开关

前面的1,2,3点都有可能是收音灵敏度低这一个原因引起的。
而调准中周的确能提高接收能力。
同样的,如果收音板受潮亦易引起接收灵敏度下降。
为此,建议您由易到难,先处理一个收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好也打理了两台NSX-520,收音部分情况:
一台FM手动调谐、存储正常,长按到半自动搜索不自停,AM ...

按照网上案例 把L741中周内附电容更换68p  重新调整信号明显改善  电平也提升  但是自动搜还是不停~
咋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网上案例 把L741中周内附电容更换68p  重新调整信号明显改善  电平也提升  但是自动搜还是不停~
...

这里有个990主机出,看价也不高(没电源变压器),可以弄来看收音部分是否完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0350-1-1.html

网友:
看了下990的主板,与520区别较大。
我还有台320的主机(这个没音箱),有空来看下主板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主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08-04):
引用 网友A:
两机都装复了,记不清各中周编号了,以后抽空再打开看下。我也没找到这机的原理图,只是通过LA1836各脚功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86215-1-1.html
帮忙会诊一下 谢谢!

网友:
我这台aiwa收音机是好的
cd和录音机通电后无声

网友:
调收音机是个技术活

网友:
用个好的收音机做收音头接在线路输入上

网友(2017-09-12):
引用 楼主:
按照网上案例 把L741中周内附电容更换68p  重新调整信号明显改善  电平也提升  但是自动搜还是不停~
...

适当调整磁芯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网上案例 把L741中周内附电容更换68p  重新调整信号明显改善  电平也提升  但是自动搜还是不停~
...

你确定L741中周内附电容是68p?

网友:
中周调坏了,,,,,

网友:
中周电容变质了吧

楼主(2017-11-30):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好也打理了两台NSX-520,收音部分情况:
一台FM手动调谐、存储正常,长按到半自动搜索不自停,AM ...

基本修好了但自动搜台频率偏0.05  例如我地电台 生活台97.90MHZ  搜索停在97.85    人民台100.00MHZ 搜索停在99.95 十几个电台全部如此  立体声显示能点亮 几个中周反复调整都不行 请问还需怎样下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L741中周内附电容是68p?

不确定 应该100以下 又换了个75的 现在搜索能自停 但频偏

网友:
电路图是100pF!

楼主:
您好 分享一下图纸呗!!!

网友D:
故障应该出在功能切换部分

网友D:
请问楼主,该机修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确定 应该100以下 又换了个75的 现在搜索能自停 但频偏

应该是100P的你调一下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00P的你调一下磁芯

反复调了 自动停台偏0.05  没得办法 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该机修好没有

收音输出电平比之前高了许多  能够自动搜索自停 但是频偏0.05  对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应该出在功能切换部分

判断的不对

网友:
二楼专业,设备专业,故障锁定更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复调了 自动停台偏0.05  没得办法 装机了

你换个100p的应该就不会偏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100p的应该就不会偏频了

等再有毛病打开时一并更换试试  谢谢!

网友E:
你的轻触开关有过毛病吗  我的也是520  开关都串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轻触开关有过毛病吗  我的也是520  开关都串  怎么解决

全部更换了...
你是 HR  还是 HE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更换了...
你是 HR  还是 HE 的

我的是NSX520

网友:
HR  和你的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我的CD 排线坏了  没找到原装的  后来用别的排线代替  别原装的宽 剪了几排  比原装的长  CD仓总是出出进进  我改过VCD  后来恢复了

楼主:
机体脏腑老化了 毕竟94年~96年产的东西了
托盘有一条5芯扁平排线 容易断

网友:
我有台爱华的320,音效还不错的你这台应该更不错

网友F(2019-09-24):
我的520收音不能用,但CD、TAPE等等均还是好的,很想修好收音部分
接好3个天线,按TUNER后,三个波段显示均有,但:
1 调频、中波、短波均无任何声音;
2 收音部分所有台电平为零;
3 当然这样就会自动选台不停 选不到台

请问:这故障可能在那部分,是什么故障?   有请专家们出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520收音不能用,但CD、TAPE等等均还是好的,很想修好收音部分
接好3个天线,按TUNER后,三个波段 ...

用一百度开水洗收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