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台50瓦的功放,开机后发现静态电流慢慢上升,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06):
家里有台50瓦的功放,开机后发现静态电流慢慢上升,这是什么原因?电流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未级功放管射极电阻上的电压测得,开机后测试发现此电阻两端电压会慢慢上升。虽然如此但功放工作不受影响,二个声道都这样。

网友:
几欧电阻?压降升到多少?大了要检查偏置,恒压电路。

网友:
直流负反馈小了;
老机子3AD6,3AD30随温度升高电流增大,需设负反馈。

网友:
正常现像,无需多虑

网友:
功放都有这种现象,只是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可能与差分管的挑选有关,差分管配对得好,温度漂移可能小点。

网友:
正常现象吧,冷机的时候温度没稳定,温度慢慢升高,电路参数才会达到正常设计值。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兼答大家,不一一回复。机子为科泰功放,环牛供电的,不是锗管的老功放,OCL电路,音量是马达电位器控制的。静态时摸机壳感觉有点暖,所以测了功放管射级电阻的电压,换算后感觉电流过大,具体数值忘了,调整电路板上的二个电位器(左右声道各一个),发觉能控制未级电流,于是将电流调到大概20mA左右,功放不再发热,工作也正常,小音量也不失真。但过一会电流也会慢慢变大,不过,不影响功放正常工作。将电位器换成合适的固定电阻也一样。建议大家也测一测,测未级管射级电阻的电压也很方便。

网友A:
很正常啊,道理就在功放管的基-射结开机后结温开始上升,结压降下降,导致射极限流电阻上的电压上升而增大静态电流。等过一段时间温度稳定了就好了,最终电流会限制在一个确定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道理就在功放管的基-射结开机后结温开始上升,结压降下降,导致射极限流电阻上的电压上升而增大 ...

正常我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
查下静态电流补偿的三极管

网友:
如果最终是稳定在一个值上不在上升那就正常。你的能正常工作,基本是最终稳定在一个值上的。
晶体管从常温到工作温度是有一个电流慢慢上升的过程,属于正常。

网友(2017-01-18):
调到60MA左右,声音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