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突然不亮灯不加热 帮我看看是真假

楼主(2016-12-06):
在论坛收的 收来没有电源线 变压器柱子断的 用AB胶弄好了  拆开手柄 短接温控线 发热正常 是发热芯坏了吗?
顺便帮我看看这是不是山寨的。
还有图中那个三条线的插头是插哪里的?

网友:
插头插错了吧?

网友A:
好像是山上的,另外一根线用在有数显的板子上的,楼主应用万用表测下手柄插头发热芯和感温电阻线通断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山上的,另外一根线用在有数显的板子上的,楼主应用万用表测下手柄插头发热芯和感温电阻线通断就知道 ...

哦 如果在冷的情况下  感温线不通就是发热芯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如果在冷的情况下  感温线不通就是发热芯坏了是吗?

焊台感温线分热电偶和感温电阻常见的两种,无论温度高低都不像限温开关那样断开路,只有输出毫伏电压和电阻的变化。

网友:
是真货,近期产的,3位插头是双12V,只有安泰信的焊台是用这种双组电压变压器,一般焊台都是单组24V,安泰信外一款型号用2线发热芯的要接这个电压,做主板供电。

网友:
真货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