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温培养箱修理

楼主(2016-12-06):
有一台恒温培养箱,通过切换电热管和制冷压缩机控制温度。现在出现加热没问题,但制冷效果差。比如设置30度,测量温度超过30可听到压缩机启动的嗡嗡声,但温度只能偶尔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会升至34——37度。请教大家,这种情况除了压缩机出问题之外,电子电路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定压缩机启动了没有?还是启动一下马上又停止了,,,这个是关键

楼主:
听着一直有嗡嗡声和振动感。如果另用风扇对恒温箱内散热,低于30度时可听到压缩机停止的声音。

网友A:
温控貌似正常的,那就缺F了,还是把运转电容换了吧,

楼主:
改天请一位维修冰箱的师傅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貌似正常的,那就缺F了,还是把运转电容换了吧,

没有启动电容,看好像压缩机问题

网友:
后盖打开,拍张图片,一目了然,,

网友:
先看看制冷时压缩机是否运转,如果压缩机运转但温度降不下来,应该是缺制冷剂或压缩机内部机械故障,如果压缩机不运转,可测一下220V电是否供到压缩机了,如果没有供到可能是温控器有问题,如果220V已供到压缩机,压缩机不运转还是压缩机有故障。

网友:
是漏了换管,费用不小

楼主(2017-02-12):
该机冬天气温低的时候设置恒温温度(30度)超过室温,如果加热超过设置温度,该机可以制冷将温度降下来。怀疑夏天的室温如果超过30度,那就控制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