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解放 10--A 型3马力汽油发动机 拆机清理排故障之一

楼主(2016-12-06):
1970  解放 10--A 型3马力汽油发动机 拆机清理 之二
    收到  70年汽油机  试拉  几下没有高压电  清理触点 还是没有高压电。只能是拆开看看高压包   万用表测量高压包 无短路  那就是电容问题。拿出闲置电容接上试拉  ok  来高压。故障排除、继续清理 其它就简单了。

楼主:
清理   与修理。。

网友A:
加速机构是自动调节油门稳定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机构是自动调节油门稳定转速的?

是这样。继续关注。。后续。。。

网友B:
这种机器……    用现代的眼光看 没啥优点,就一耐糙,  但是 热损失大导致的高油耗 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不愧是军区政治部的资产,    想想 工装状态 在缸盖另一头点燃混合气,都烧完了 才去推动另外一侧的活塞,做工 想想就特么浪费。

网友:
够老啦的,白金触点

网友:
是我的话维修完后做个漆,翻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    用现代的眼光看 没啥优点,就一耐糙,  但是 热损失大导致的高油耗 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 ...

在当时能做出来都是不错的啦,还计较油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当时能做出来都是不错的啦,还计较油耗?

当时本田已经开始定型OHV形式的通用汽油机了。 80年代日系这类日系通用动力大量涌入国内,国内瞬间就不生产这种动力发动机了,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消化现在的各种通用动力都是照搬日系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    用现代的眼光看 没啥优点,就一耐糙,  但是 热损失大导致的高油耗 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 ...

低速机器 其实没那么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除干净锈迹后,再喷漆那很新净了!出手价钱也高些!

不卖   玩玩  收藏了。

网友:
成色真不错,活塞环如果没问题就太棒了

网友E:
这种发动机没有机油泵,机油靠连杆盖上的一个拨油片,甩油的,估计连杆没有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发动机没有机油泵,机油靠连杆盖上的一个拨油片,甩油的,估计连杆没有瓦

   连杆没有瓦估计转两圈就死机了(不可能装轴承吧),老机的连杆瓦是巴氏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