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FM收音机IC TDA 7088T

楼主(2016-12-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7088、7021都不咋地

网友:
7088和7021都使用了两种技术:一是低中频,分别是70KHz和76KHz,这使得使用RC滤波变得容易集成;二是调频负反馈,将最大正负75KHz的频偏压缩到正负10KHz左右,从而大幅度降低宽带噪声。

这两种电路使用6V以下的电源电压,外围元件比较少,失真指标较低,所以仅适合移动式的应用。

网友:
    我用TDA7088做宽频接收机的二次变频电路,效果不错,制作简单。

网友:
7088:
1.7088灵敏度可以做的很高
2.7088音质很差
3.如果改成手动电压调台会跑台
没必要求图吧

网友:
记得10块钱左右一个,年轻时买过几个,不过就是爱跑台

网友:
早年深圳打工时买过几个,一个带拉杆天线的,灵敏度很差!

网友:
原装的tda7088灵敏度还是不错的,国内封装的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