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修修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16-12-07):
比亚迪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坏了,有会修的请留言

网友:
坛内买了一套高登4840铁锂用在UPS上,保护板也坏了,没办法修复拆除了,充放电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A:
不要保护板算了,只有不短路,不过放,充电器不要过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匀充有点难,但是只要电池一致性好,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保护板算了,只有不短路,不过放,充电器不要过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匀充有点难,但是只要电池 ...

这个充电麻烦,又出容易问题,最好买定时开关。

网友(2017-01-07):
淘宝上在买个保护板就行了呗

网友:
那个带电脑芯片的一般人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