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火炬 火花塞 型号对应表

楼主(2016-12-07):
车上大多好像是0.8的

网友(2017-03-04):
正好我就是湘火炬的代理商,给大家来点完整的内部资料,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7-01-26):
引用 网友A:
新款 五菱荣光的节气门图片是这种 一体化封装的 电子油门控制

与传统的油门线(半自动)有点区别

电子油门每次启动第一次都要做复位运行,   节气门的位置靠角度电位器决定,  电机只是控制开度的,当然  怠速的控制也是用节气门翻版控制, 节气门 正式的叫法只有两种  机械节气门和电子节气门 并没有所谓 的半电子节气门,     机械节气门的开度靠拉锁控制, 开度也是靠角度电位器给ECU提供信号, 但是怠速部分→怠速控制电机 控制怠速进气阀门进行调节, 机械节气没有反馈系统,因此 油门被冻住后电脑无法正确识别,所以只能用冷却水化霜, 但是电子节气门因为有反馈系统,如果被冻住,电脑可以立即执行对应熄火保护, 因此 节气门没有必要加温保护,   因为节气门没有温度 进气温度更低 有利于增加缸压。

  电脑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神话, 首先编程复杂 需要大量存储空间, 这些数据量的积累对增加电脑过多的查询时间,结果越来越慢,甚至容易引起崩溃,导致发动机异常停机, 所以 发动机电脑并不会用这种方式设计软件,而是吧所有数据固化后用查表方式直接运算结果 这样简单高效  电脑运行度自由。

网友(2016-12-07):
其实很多车都是1.1间隙的  0.8的高速状态点火有失火概率 导致高速无力。 发动机容易闪亮故障灯。

网友B:
这个表是国产湘火炬的信号分解表,  很实用的一个图标, 自己用什么型号对应查就OK了。

   其实话说回来, 这个火花塞质量很美丽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谢谢分享,备用

网友:
顶起来!更多人看

网友A(2017-01-26):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是国产湘火炬的信号分解表,  很实用的一个图标, 自己用什么型号对应查就OK了。

   其实话说回来 ...

烟版:五菱荣光S 是用哪款的对应火炬型号是? 另外最近春节期间想清洗电子节气门 需要注意什么步骤  我自己的五菱之光拉索控制油门(半电子控制的)就 拆来清洗了 跑了4万多公里才第一次清洗  咽喉处有点很脏 到是怠速马达那里积碳和油泥严重 清洗后效果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烟版:五菱荣光S 是用哪款的对应火炬型号是? 另外最近春节期间想清洗电子节气门 需要注意什么步骤  我自 ...

五菱一般是K6RCT  或者K7RCT   如果经常拉货  重车跑路的用K7 如果经常空车轻负载的用K6。

   清洗拉索节气门可以免拆的,  发动机熄火等待冷却完毕后 拆掉电池负极全车断电, 拆开 节气门处的进气软管,   直接用清洗剂喷洗即可, 节气门可以用手掰开拉锁打开后冲洗, 节气门附近有一个坑道,这个是怠速电机,也用清洗剂插上软管 喷洗内部,    喷洗完毕后用压缩空气吹净,   即可, 稍等片刻,  电池接通  尝试点火,   点火正常 怠速暖车后,  手掰节气门 打开后 用清洗剂直接喷入进气口内壁, 让清洗下来的碳粉吸入汽缸燃烧掉,    喷清洗剂发动机会失速进入熄火状态,喷的时候要保证发动机不熄火即可,  多喷几次发动机 节气门就能干净如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菱一般是K6RCT  或者K7RCT   如果经常拉货  重车跑路的用K7 如果经常空车轻负载的用K6。

   清洗拉 ...

烟版可能没看清楚我提的问题  最近想要清洗的是全电子节气门的  不是机械拉索式的 搜索过五菱车的节气门清洗 都是拉索的帖子为主(半电子) 好在在汽车之家 有一篇 宏光款的 是全电子节气门   那个扇门是不能用手动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烟版可能没看清楚我提的问题  最近想要清洗的是全电子节气门的  不是机械拉索式的 搜索过五菱车的节气门 ...

  没理解透!    不管是拉线油门还是电子油门, 节气门在静态下都可以用手推开, 强硬一点就行  清洗状态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透!    不管是拉线油门还是电子油门, 节气门在静态下都可以用手推开, 强硬一点就行  清洗 ...

新款 五菱荣光的节气门图片是这种 一体化封装的 电子油门控制

与传统的油门线(半自动)有点区别

在静态下用手顶或者其他物体硬顶 会不会造成不复位呢?毕竟里面的那叶扇子是由马达来控制的 再者不拆下来清洗 后面的扇面也无法清洗干净  理论使用效果时间会减半的吧? 新款的节气门竟然不需要水箱液体来保温  缺少了那一段管子连接节气门的  另外清洗后不需要解码器复位吧?应该ECU自适应吗?

网友(2017-03-31):
我新福克斯,换国产火炬依白金火花塞,油耗减少。

网友:
有机会一定试试 火炬的 上次犹豫半天还是选择了 博士的!

网友(2017-05-04):
技术贴顶顶更健康

网友(2017-06-09):
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