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亮的LED手电,求分析不亮的原因。

楼主(2016-12-08):
测试供电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灯珠附近电路或者是灯珠本身损坏,求高手分析一下原因,感谢。
手电的牌子
内部电路
测量结果。

网友:
换个同样的R3试试

网友A:
标了100,量出来1800,还要分析吗?限流电阻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了100,量出来1800,还要分析吗?限流电阻变大了。

感谢,我试试换个电阻

网友B:
明显是R3电阻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测试出来了,不需要分析

网友D:
手电几伏电池供电用100欧电阻限流?可见灯珠功率很小,亮度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几伏电池供电用100欧电阻限流?可见灯珠功率很小,亮度也很低。

电池是3.5V供电,开关有两档,高亮度可以有1A的电流经过限流电阻变成120ma

网友:
贴片电阻100阻值是10欧姆的,不是100欧姆
通过限流电阻和电池计算,LED电流是350MA,是1瓦的LED灯头!

网友:
在原LED处并接一颗白光LED,既知道是否是发光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R3电阻的问题。

R3电阻,关机状态是10欧姆,打开电源的时候阻值会增加,视电阻问题吗?

网友E:
看照片估计跟我捡的一样,拿回来发现铅酸蓄电池报废,强行充电过程打开照明造成单颗LED烧坏,我使用手机锂电替代报废蓄电池,原损坏LED灯芯钳子清除透明塑料只留金属件,在原led金属架位置焊上一个一瓦贴片LED即可,原LED支架可帮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测试出来了,不需要分析

电阻在关机状态是10欧姆阻值,通电以后阻值随着电压电流增加会增加,这样是正常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在关机状态是10欧姆阻值,通电以后阻值随着电压电流增加会增加,这样是正常的嘛?

看来你对万用表使用需要补课,不能带电测量电阻会测不准弄不好还会烧表,看你前面的说明还纳闷呢,那个电阻不容易坏,一般都是在充电时烧坏灯珠。100的那个10R电阻正常

网友F:
这种使用的是4V铅蓄电池,这种手电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蓄电池寿命短,二是充电时打开开关会损坏LED灯珠,我修过很多这种手电不外乎这两种故障,还没发现限流电阻烧坏的故障,这种手电换成18650锂电,充电器用手机充电器。效果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估计跟我捡的一样,拿回来发现铅酸蓄电池报废,强行充电过程打开照明造成单颗LED烧坏,我使用手机锂 ...

感谢回复,看来这个手电很可能就是充电的时候打开开关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使用的是4V铅蓄电池,这种手电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蓄电池寿命短,二是充电时打开开关会损坏LED灯珠, ...

原电池仓放不下18650电池,我看看能不能找个手机的锂电池焊上,另外如果需要改成手机充电器充电,需要改造充电电路那一块吗?如何改动?

网友:
  我的维修办法直接去掉原电路,换单节充电宝里的电池+充电板,一劳永逸,用得少充一次电至少管半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电池仓放不下18650电池,我看看能不能找个手机的锂电池焊上,另外如果需要改成手机充电器充电,需要改 ...

这么大的手电放不下一节18650?把原手电的蓄电池,充电电路板全部去掉,按一个手机充电器接口,用手机充电器充电。这些都是换成18650锂电池或14500锂电池.

网友G:
这个手电筒多数是LED坏了,LED好像是8MM 0.5WLED

网友H:
灯珠损坏更换即可,我改过几只,其中一只塞进五个手机电池,TP4056充电板,增加5.5圆孔充电口,旧手机充电器剪掉麦克头接5.5头子,非常成功,充电一次需要很久,但是充满一次家用的话差不多三个月充电一次,手机电池自放电小,当然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估计跟我捡的一样,拿回来发现铅酸蓄电池报废,强行充电过程打开照明造成单颗LED烧坏,我使用手机锂 ...

改得 不错

网友:
充电时,灯珠通电了,烧坏灯珠

网友:
这个手电筒似乎只有外壳能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电几伏电池供电用100欧电阻限流?可见灯珠功率很小,亮度也很低。

我感觉是10欧。

网友:
这货色也折腾啊   直接扔了  修好也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我修了四五个这样的手电和台灯,多数都是LED烧坏的,都是充电的时候开机的,这种手 ...

感谢回复,我准备去买个LED灯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手电放不下一节18650?把原手电的蓄电池,充电电路板全部去掉,按一个手机充电器接口,用手机 ...

电池仓有点短,如果要放18650,估计要改动充电电路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珠损坏更换即可,我改过几只,其中一只塞进五个手机电池,TP4056充电板,增加5.5圆孔充电口,旧手机充电 ...

感谢您提供的信息,手头有个诺基亚电池,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充电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手电筒多数是LED坏了,LED好像是8MM 0.5WLED

我自己测了一下,应嘎是8mm的草帽头LED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仓有点短,如果要放18650,估计要改动充电电路部分了。

你难道还想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快拆了吧,加一个接口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试换个电阻

标的100是10欧,可不是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