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T-6040高级收音头电路图(高清)

楼主(2016-12-08):
    这个收音头做工及收听效果很好,不愧为很多网友所热衷,费了好大劲才将图纸弄完整,看了此电路图才知道什么叫高深,希望高手们能研究研究,我只能看懂一小部分。
    另外,不知哪位坛友能弄到这个收音头的遥控器和使用说明书,希望可以复制一下。
由于论坛上传限制,只能将图纸放到网盘(将地址前面的http改成半角英文)

电路图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f5c7fH
提取密码:xxgd

补充内容 (2016-12-10 12:09):
机内PCB主板高清图(PCB板宽330mm,高230mm,和电脑主机板差不多大,小鬼子的做工确实不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kFPmH
密码:hsci

网友(2020-06-05):
我直接替楼主把图纸转过来,放在网盘不可靠,还是放到本坛可靠性,八个文件下载同一文件夹一起解压即可。 KT-6040.part01.rar (495 KB, 下载次数: 991) KT-6040.part02.rar (495 KB, 下载次数: 882) KT-6040.part03.rar (495 KB, 下载次数: 737) KT-6040.part04.rar (495 KB, 下载次数: 731) KT-6040.part05.rar (495 KB, 下载次数: 650) KT-6040.part06.rar (495 KB, 下载次数: 625) KT-6040.part07.rar (495 KB, 下载次数: 633)

网友(2016-12-08):
中放集成到哪里去买?

网友:
GAaS高放7联调谐;多级中放带宽选择;25KHZ步长调谐;PLL解调;专门为FMDX接收设计的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可以搞到?

坛里搜索有介绍,淘宝搜索KT-6040有售,功能完好八九成新,价格1500米

网友:
似曾记得有部分失真补偿电路是专利。

网友B:
模拟收音头中的FM DX牛机!
有国外网友分析主要得益于GaAs高放双栅管3SK121的低噪声,以及最多6个10.7M中频陶瓷滤波器的选择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收音头中的FM DX牛机!
有国外网友分析主要得益于GaAs高放双栅管3SK121的低噪声,以及最多6个10.7M中 ...

这么清的电路图,为什么没人防制出高频头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清的电路图,为什么没人防制出高频头来?

这个应该不容易:
要仿制黄框内的部分,攒元器件就是个问题,关键元器件布局也很关键,比如某些磁芯线圈之间是依靠空间磁场耦合的。
你想复制吗?比这个复杂的FM高频头原理图也有好几个,比如FM空气八联、九联等等的。平衡混频的,环形二极管混频。还有两级高放的,当然两级高放也不一定就好,搞不好会导致IP3等性能指标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容易:

要仿制黄框内的部分,攒元器件就是个问题,关键元器件布局也很关键,比如某些磁芯线 ...

说得性能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大神防制呢?我只会焊接,防不来

网友D:
闲来无事,杂交一下,性能也可以:车机tef6730中频输出,进收音头三端滤波器。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闲来无事,杂交一下,性能也可以:车机tef6730中频输出,进收音头三端滤波器。


牛,我也有这个想法,TEF6730 10.7MHZ 中频分开两路 ;DX接收用原机DSP电路,HI FI接收从6730引10.7M中频到LA1235+LA3450等HI FM接收电路做解调,这样HI FI /DX接收都可以兼顾 不过具体改动要改高频头中频那里一些电路;有DIY 软件做控制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牛,我也有这个想法,TEF6730 10.7MHZ 中频分开两路 ;DX接收用原机DSP电路,HI FI接收从6730引10.7M中频 ...

TEF6730的datasheet显示, 有两路IFOUT,威霆车机的高频头也有相应两个引脚,我分别试了一下,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来无事,杂交一下,性能也可以:车机tef6730中频输出,进收音头三端滤波器。


很好杂交的试验!若反过来,收音头10.7M中频进车机的SAF7730又是另一种杂交。TEF6730是10.7M差分输出的,SAF7730是10.7M差分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EF6730的datasheet显示, 有两路IFOUT,威霆车机的高频头也有相应两个引脚,我分别试了一下,效果一样 ...

频头两路10.7都是去SAF7730的,要原来的电路工作接收DX信号,又要新加的HI FI接收电路工作好,不能简单并上去取10.7信号的,这样可能导致信号接收灵敏度下降或者有干扰 ,所以电路要改动,可以输出两路一样和没有影响和相互干扰的10.7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我也有这个想法,TEF6730 10.7MHZ 中频分开两路 ;DX接收用原机DSP电路,HI FI接收从6730引10.7M中频 ...

想法一样!
就是DIY个主力台式FM机器,FM DX与音质收听兼顾。FM DX走NXP DSP数字通路,收听本地常听的电台时,主要考虑音质,TEF6730高频头输出到DIY或借自其他机器的模拟中放、鉴频板子。
同时考虑在TEF6730前增加一级调谐低噪声高放,用TEF6730的DAA输出调谐变容二极管。考虑到动态范围及IP3性能的不同需求,此高放可旁路。
外置天线时,考虑DAA电压传输到天线放大器,进行调谐放大,比一般的宽带天线放大器应该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