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6-12-08):
一个ACer的15寸液晶,本来正常,突然没有显示,那手电仔细看能看到图像,分析是背光的问题,拆开看背光和液晶板封装在一起,很难拆,又怕拆坏,测量电源板背光输出那没有电压,怀疑是那个蓝色标着22J 3kv的有问题,电阻电容表测都不通,不知道如何测?

请教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开背光的信号过来了没有?一般小电容很少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开背光的信号过来了没有?一般小电容很少出问题的

谢谢回复?背光信号?请问怎么查?我考虑过,这个背光信号应该是开机就有的吧?

开机后控制开关打开背光就应该亮的,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背光信号?请问怎么查?我考虑过,这个背光信号应该是开机就有的吧?

就是你要有VGA信号进去,就有一个5V的开背光信号,背光才亮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要有VGA信号进去,就有一个5V的开背光信号,背光才亮起来的

好,我再试试

网友:
可以强行背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要有VGA信号进去,就有一个5V的开背光信号,背光才亮起来的

加了VGA,还是没有电压,如图,
用手电还能看到屏幕里面有显示

楼主:
谢谢,怎么强行背光?我不知道

网友B:
找到启动输入直接给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启动输入直接给5伏

你是说直接在背光输入5V直流电源?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启动输入直接给5伏

是这样吗?还是没反应

网友C:
一般主板到高压板只有这几根线,+12V,地,这两个比较好分辨。一个ON/OFF信号,一个ADJ。这个ON/OFF信号就是背光开启/关闭信号。在板子上的标志就是连到一个贴片三极管上了。ADJ是模拟量调整,不用管。找到ON/OFF信号端子,把它串个1K电阻接高/低电平试试。ACER的机器,多查查那两个震荡管,坏的比较多。有条件最好用根单灯管的高压板先检查下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主板到高压板只有这几根线,+12V,地,这两个比较好分辨。一个ON/OFF信号,一个ADJ。这个ON/OFF信号就 ...

老师,能详细一点吗?你说的振荡管是哪个?

另一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能详细一点吗?你说的振荡管是哪个?

第一图四个电阻下面的两个管子。ACER,BENQ的显示器这两个管子很容易挂。一般是2SC5707/57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四个电阻下面的两个管子。ACER,BENQ的显示器这两个管子很容易挂。一般是2SC5707/5706

的确是C5706,厉害啊
再请问老师这是个什么东东?怎么检测好坏?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