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做了个调频天线,非常简单,5分钟完事。

楼主(2016-12-08):
这个天线是给功放收音用的。每次用功放的收音部分还得把桌面收音机的天线拔下来插功放上,倒腾的麻烦。剪了75厘米的6平方硬铜线两根,75欧同轴线一截。6平方的铜线软,找根木头棍子用胶布缠上。中间留10厘米间距,同轴线拆出10多厘米的裸线,屏蔽层及铜芯各焊一个头。同轴线另一端接好天线插头,插入功放天线插口,完活。效果不错!有机会用穿线管好看点。这个在屋角一立,或扔窗外都行。

补充内容 (2016-12-9 21:46):
第二页更新:缩小版的调频天线。感谢于兄、可达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回事,收音机用接收,没必要纠结天线精度。合适的就是好的。

没想象那么神秘,其实很简单。

楼主:
我这里的干扰很大,中波基本没信号。便携机的拉杆天线都拉出调频还有呲呲啦啦的噪音。这个天线让功放的收音很清晰。主要是简单,几分钟鼓捣一个天线,还能用。可以试试

楼主:
大概画的,各位凑合看。

网友A:
楼主是否加个巴轮试试,效果会更突出

网友B:
不如加个平衡转不平衡的双孔磁芯转换器,更好。

网友:
天线不错,简单易制,又学一招,楼主展柜里收音机真棒,养眼!

网友:
回头也试试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藏了不少,基本都是国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加个巴轮试试,效果会更突出

本身就是75欧的,不用加。如加也简单,4:1巴伦用那个电视机用的天线转换头就行,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加个平衡转不平衡的双孔磁芯转换器,更好。

想加就找个电视天线转换头,几毛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天线的话,HAM更专业一些。

两回事,收音机用接收,没必要纠结天线精度。合适的就是好的。

网友D:
半波振子天线阻抗75欧,一般不用双孔磁芯转换。如果调频机输入天线线圈是带中头接地,两端对称端子的(共三端子)就把该天线改为折合振子的(300欧阻抗)就可以了,平行馈线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波振子天线阻抗75欧,一般不用双孔磁芯转换。如果调频机输入天线线圈是带中头接地,两端对称端子的(共三 ...

呵呵 于兄圣明哥们儿手懒,来回折腾麻烦。周末研究下看能不能鼓捣的小点。

网友D:
粗点好。用穿线管外面用铝箔缠绕试试。

网友:
满架子都是好玩意啊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E:
哈哈,我以前的天线和楼主的一样,后来弄了2根铝合金窗户的玻璃封口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以前的天线和楼主的一样,后来弄了2根铝合金窗户的玻璃封口条效果更好。

只要接收效果好就行,玩个乐呵。

楼主:
找根50厘米的穿线管,中间间隔10厘米左右缠绕阵子。绕好后内外端用胶布缠好固定。效果一样,声音清晰无杂音!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点好。用穿线管外面用铝箔缠绕试试。

于兄瞅瞅,缩小后全长50厘米。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网友E:
有这效果,我得试试,我那个太长,没地方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效果,我得试试,我那个太长,没地方放,谢谢。

呵呵 试试绕起来的,长度50厘米。这次稍有不满意的是75欧的同轴线有点粗,抽空找根细的同轴线试试。

网友E:
你好,那个摄像头用的同轴线(软心的)可以用吧,我给人装修弄了一塑料袋子,估计百十来米,我用它做音响信号连接线,效果非常好,不知在这里可以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那个摄像头用的同轴线(软心的)可以用吧,我给人装修弄了一塑料袋子,估计百十来米,我用它做音响信 ...

视频线没用过,应该差不多吧?切2米试试不得了,几分钟的事嘛。

网友:
记得网上的资料说 中间留3CM,我是按3CM做的,然后用同轴电缆绕了10圈当巴伦,一直用,效果也挺好

网友:
这方法不错,回去试试,我一直用一根软导线插在天线孔里代替天线,有杂音,干扰也大

网友F:
半波偶极天线 记得貌似还要有一个巴伦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不过用的73CM的4平方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波偶极天线 记得貌似还要有一个巴伦

巴伦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同轴线阻抗75欧,这个已经匹配了。如非要加巴伦那只能加1:1的!只转换平衡就行了。但加不加效果不是很明显。你可以简单的绕四五个直径十多厘米的圈试试。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了!

网友E:
我的数字收音机用这个天线效果反而不好,不如机子自带天线,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数字收音机用这个天线效果反而不好,不如机子自带天线,怎么回事。

不谐振吧,尺寸不对

网友G(2017-01-11):
楼主的天线用在车机上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天线用在车机上行吗?

呵呵 哥们没试过不知道。车机一般都有有源放大器,电源12V或24V(大车)。老兄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75欧的,不用加。如加也简单,4:1巴伦用那个电视机用的天线转换头就行,几毛钱。

馈线是75(50),但天线却是300,天馈线阻抗不匹配,一定得进行阻抗变换才有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馈线是75(50),但天线却是300,天馈线阻抗不匹配,一定得进行阻抗变换才有好的效果。

陈兄好。半波天线阻抗应该是70~75欧左右,线缆75欧,阻抗基本是匹配的(其实对收音机来说没必要太精确,我还试过德生S2000收音机用300欧平行馈线直接接75欧的插口,效果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平衡与不平衡的转换,如想转换加1:1的巴伦转换即可,我试过,对收音效果没有啥影响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陈兄好。半波天线阻抗应该是70~75欧左右,线缆75欧,阻抗基本是匹配的(其实对收音机来说没必要太精确, ...

你说的这种70-75欧,应该是拉杆天线阻抗,并非对称型半波振子,半波振子多半是闭合环做成,且一定对称,阻抗即为300。而看你做的这种简易天线,是垂直极化,平衡对称的非闭合半波天线,可馈线却是非对称的同轴电缆,把这样的天线和馈线直接驳接,阻抗就不匹配,带内幅频响应较差,增益也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种70-75欧,应该是拉杆天线阻抗,并非对称型半波振子,半波振子多半是闭合环做成,且一定对称 ...

呵呵 哥们再研究研究,天线不好使很是闹心的。

网友I(2017-08-22):
引用 楼主:
找根50厘米的穿线管,中间间隔10厘米左右缠绕阵子。绕好后内外端用胶布缠好固定。效果一样,声音清晰无杂音 ...

FM天线振子卷着用效果也好吗?
网上看到的振子都是直的,没见绕起来用的。
会不会是因为贴着金属架子,金属架子也起到增加接收信号的效果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如加个平衡转不平衡的双孔磁芯转换器,更好。

这种半波双振子天线本来就是75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种半波双振子天线本来就是75欧的,

注意我说的是平衡转不平衡,不是阻抗转换。双半波天线是平衡结构,机器的天线输入口是不平衡的,所以主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FM天线振子卷着用效果也好吗?
网上看到的振子都是直的,没见绕起来用的。
会不会是因为贴着金属架子, ...

老久前做的了,效果不错。这玩意儿又简单,好不好使做一个试试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说的是平衡转不平衡,不是阻抗转换。双半波天线是平衡结构,机器的天线输入口是不平衡的,所以主要 ...

老兄说的没错。只是对接收来说没那么高的要求,能收听清楚就得了。

网友:
我也得学做一个。。。。。

网友:
学习了一招,,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干扰很大,中波基本没信号。便携机的拉杆天线都拉出调频还有呲呲啦啦的噪音。这个天线让功放的收音 ...

做一个地线,中波就可以收到了。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K:
300欧的天线接75欧馈线
折合振子竖着放
天线根金属杆平行紧挨
你这是来搞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300欧的天线接75欧馈线
折合振子竖着放
天线根金属杆平行紧挨

船长先生明鉴,我的这点小玩意本意只是给接收信号不好的朋友抛块砖头而已,坛内各路高手一群,若有更好更简单的不妨贴出来大伙一起学习。也许某些高手看不上这些小玩意,简单几句就给戴个“搞笑”的帽子。请原谅我的迟钝,我觉得理论对大伙是重要的!但实践也一样吧?不管这个天线好看与否,理论上能否说的通,能收听清楚我觉得就是好的!几块钱,几分钟折腾个玩意儿玩也是个乐子对不?不好使扔掉完事嘛。
另:去年的帖子就不要再翻了。。。。。。

网友:
楼主伤感了。。。。其实就是个玩,不必走心。。。

网友:
这天线没有方向性?效果那怕提高一丁点也值得玩一玩。

网友:
楼主你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那么多,放着干嘛呀。

网友(2017-10-24):
楼主展柜里收音机真棒

网友:
大家好,这个天线如果用铝管做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从楼主的天线实际环境来看,接收地点的场强并不太低,但是室内大型的金属物品会使接收处的场强与极化方式发生变化,使得接收效果受到影响,所以天线不一定是垂直极化是最好的位置,最好是找一个老黑白电视机的随机双拉杆天线,中间的地方做个支撑,这样可以调整到最佳效果。阵子也并不一定非用实心导体,算出电长度后找两根高粱杆外面包上铝箔效果也一样,好处是重量更轻。

网友:
要是放在室内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2020-07-28):
引用 楼主:
于兄瞅瞅,缩小后全长50厘米。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从87MHz到108.5MHz的频段,中心频率是97.16MHz,对应的半波长是1.544米,1/4波长是0.772米。
由于导体中的波速是真空中波速的2/3,所以实际的臂长是0.772*2/3=0.515米,50厘米是非常接近这个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300欧的天线接75欧馈线
折合振子竖着放
天线根金属杆平行紧挨

振子竖放,是因为现在多数调频台的发射天线为抗干扰都改成了垂直极化。

网友:
虽然几年前注了册,但那时没有经常上论坛,许多好东西错过了,现在有朋友翻出来才看到。现在每天都上来看看,常有收获,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