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uF 50V的电解电容ESR值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

楼主(2016-12-09):
47uF 50V的电解电容ESR值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

  优秀品和可用品的大致分界线在什么地方。手头只有品质和一般的国产电解电容,相对比都没有条件,故此发帖求助,谢谢各位。

特别提示,此帖涉及的ESR值均指数字电桥的测试值,非所谓的ESR表测试值。

网友A:
一般为3 以内的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3 以内的为好的。

感谢支持和帮助。

BTW  是指100Hz  120Hz  哪一个频率测试?

网友B:
请帮个忙

我没电桥也没自制ESR表
你拿个电解在不同型号的电桥上,相同测试频率,测出ESR是否一样。
谢谢

网友:
即使是电解电容,也有不同的设计方向,不同型号的电容差异可能很大,要以厂家 Datasheet 为准。

下面是 Nichicon 的两个比较好的电解电容,一个是 LED 灯专用超长寿电容,一个是小型开关电源用电容的指标,前者保证的 DF=0.2,后者保证的 DF=0.1,根据测试频率 120HZ 来看,电容的 Xc=1/2pifc = 28.23 欧姆,DF=Rs/Xc,因此对应的 ESR 就是 5.36 欧姆 和 2.82 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帮个忙

我没电桥也没自制ESR表

和所谓的“ESR”表不同,LCR 表(电桥)基于相同的测量原理,因此不同制式 LCR 表(电桥)测出来的结果是可重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所谓的“ESR”表不同,LCR 表(电桥)基于相同的测量原理,因此不同制式 LCR 表(电桥)测出来的结果是 ...

谢谢!
知道这个很有用,

我连ESR表多没有,只是用交流信号和表估测,虽然对日常维修有点用(维修要求很低),
我还是认为就是不能搞懂,起码能了解你们正确的东西,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这个很有用,

我连ESR表多没有,只是用交流信号和表估测,虽然对日常维修有点用(维修要求很低),
我还是认为就是不能搞懂,起码能了解你们正确的东西,

有制式 LCR 表,可以很精确测量电容的各种参数。但如果特定针对普通电解电容,由于电解电容的 ESR 通常较大,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测得较好结果,比如你说你有交流信号 --- 不管是信号发生器还是一个工频变压器都好,反正对频率不高,ESR 较大的情况还是比较容易测得相对准确的

首先找一个参考用电阻,大小应该比估计的 ESR 更大一些,这样方便计算,然后和电容串联接入(正弦波)交流源中,然后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端电压和参考电阻两端电压,就可以求出回路电流。一个电解电容在低频时,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容 C1 和 ESR 的 R1 的串联,因此可用这两个电压和已知的参考电阻大小求出 ESR。这里我用了楼主的荔枝,一个 47u 电容和 3Ω 的 ESR 构成电解电容模型。

电容的阻抗 Z=R+jX,后期计算如下,结果和预设的 3Ω 非常接近,精度很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制式 LCR 表,可以很精确测量电容的各种参数。但如果特定针对普通电解电容,由于电解电容的 ESR 通常 ...

谢谢!

就是用你的方法估测,
原用139C 最大1K,还是可用,后看中DT4281,能测100K 结果这种硬件真有效值表,在几毫V以下很慢,网友确认1mV以下还是归零,真没想到。
后买了TBS1052B 一个通道测1欧上有效值10mV,另一通道测被测电解,也可大致直读ESR。
这些搞着玩玩可以,
以后有机会还是买个电桥学学。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D:
巧了,刚好拔草买了一个LCR.....
国产的ChengXing 电容47u/50V:

论公斤买的工厂边角料进口电容器47u50V: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买了TBS1052B 一个通道测1欧上有效值10mV,另一通道测被测电解,也可大致直读ESR。
这些搞着玩玩可以,
以后有机会还是买个电桥学学。

有示波器那可方便多了,比测电压算来算去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巧了,刚好拔草买了一个LCR.....
论公斤买的工厂边角料进口电容器47u50V:

你这个 Rubycon 的 YXF 电容,厂家给出的 DF=0.1,也就是 ESR <2.82 欧姆就是合格的 看来厂家给的余量是很大的:

网友:
看何种仪表、什么频率,论坛、淘宝没有真正的ESR表。用手中的仪表多测几个电容自己积累一些数据,这样的资料是最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帮个忙

我没电桥也没自制ESR表

你是在跟我说吗?

就用47uF的电解电容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