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测试好坏呢?

楼主(2016-12-09):
有个空气净化器,某天晚上突然起火,瞬间被烧掉了大半。

貌似只剩下电机还可能是好的,请教如何测试?,有四根线。

楼主:
今日您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

楼主:
这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A:
三档电机,和风扇电机一样!

网友:
好像是多速吧。

网友:
和电风扇的一样的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档电机,和风扇电机一样!

三档?三根线三个速度?

网友:
和风扇电机一样的,直接接220V测试呀

网友:
抽油烟机上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电机输出线和电机外壳有没有短路,如果是短路就坏了。还可以拆开电机看看里面线圈有没有烧黑如的话也坏了。

网友:
这个突然起火……太恐怖了

网友:
这个是三速风机,用万用表的测量主副绕组通断后,没问题再通电测试就好了。
找调速线和零线的办法:将风机4pin插头插回插座中,看电路板反面。有三根线是接线图中蓝色继电器的,是调速线对应高中低速,任一根接火线L。
另外一根不经过继电器的,是零线N。

网友:
三速风机

网友:
4根线,应是两速电机,电容用两只通零线,另两只是调速,高,低,通常,黄与黑串电容黑结零线,另火结红,高速,火结另一线为低速

网友:
   多为三档转速电机,楼主如果想研究鼓捣一下!我建议楼主把自家的夏天用电风扇拆开看看,上网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学习电机的控制原理与实践经验。应该不难!

网友:
一根零线。  三根火线  三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