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监控设备

楼主(2016-12-09):
淘了一个数字硬盘录像机,开机显示检测不到硬盘,也没有密码,进不了系统,接上监控探头可以显示,密码哪位大师能破解

网友A:
888888或1234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8888或12345试试

这个不管乎,我在百度搜的短接j4第一二脚也没用,时间恢复到以前了,系统没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B:
八个8测试一下吧,我维修的时候碰到过一次只能显示6位,你敲6个8就不对,要敲8个8就能进。

网友C:
4路的,先接硬盘看能不能认,能认再找密码

网友D:
666666.888888.1234.12345.123456.111111.admin.system.123.12345678.admin123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路的,先接硬盘看能不能认,能认再找密码

估计硬盘坏了,检测不出来,用电脑试也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666.888888.1234.12345.123456.111111.admin.system.123.12345678.admin123都试试

大部分都试了不行,晚上再试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个8测试一下吧,我维修的时候碰到过一次只能显示6位,你敲6个8就不对,要敲8个8就能进。

密码输入只显示六位数!输入八位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输入只显示六位数!输入八位能行吗

有的是 6位的有的是8位的,海康的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的显示输入密码.其实你不用输.直接确认就可以进入

是吗?就是密码栏空着

网友:
这个多试试吧,要是改过就得用其它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