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刷机报错40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6-12-10):
机型:iPhone6 Plus

故障:刷机报错40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iPhone6 Plus二修机,客户说刷机报错9,做过硬盘。

  拆机接可调电源,触发定电流80ma左右,接电脑刷机报错(40)。先把硬盘拆了看到下面掉了4个点,两个空点、两个测试点,放弃没有补点。硬盘脚打值E3脚到CPU的点二极体值无穷大。

  和客户沟通说明情况之后,拆掉硬盘和CPU,从硬盘脚飞线到CPU对应脚位。

  飞好线之后装回硬盘、CPU,刷机通过。UMT主板希望能撑得住。

网友:
神乎其技!

网友:
高手撬CPU也点了很多点啊,居然没事?

网友:
高手哦,这个都能处理

网友:
真是高手啊!神技

网友:
大家知道什么是高手了吧,

网友:
请问高手,6P进水,开机定100,刷机报错4005,是电源还是CPU或者硬盘?

网友:
正宗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点了很多点啊,居然没事?

网友:
高手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