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台开关电源玩玩,有源PFC+LLC谐振半桥,额定功率300W

楼主(2016-12-10):
捣鼓这玩意是为了实践APFC的设计和调试,正好手上有一台200W短波机原配的线性电源太笨重,干脆以给短波机供电为目标吧,大该参数是输入AC185V-AC265V,DC输出13.5V、22A,功率300W。
电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捣鼓的,稍微修改元器件参数,350W以内可实现几伏至几百伏的输出。

电路图:
L6562+MOS管组成的APFC,6562是400W以下的PFC常用的IC。LLC部分为了简化电路,采用了一片大屏幕电视常用的电源IC FSFR2100。

PCB印板图:
练手用的玩意不值得打板,为了方便自己腐蚀,板子弄成单面的。

一些参数计算过程:

最终的LLC变压器、PFC电感参数:

PCB先打印出来,摆上体积较大的原件实际看看布局是否合理。

裁覆铜板,转印、腐蚀PCB:

做好的板子:

绕电感和变压器:(没拍照片,配图是以前DIY别的电源时拍的,借用)

先焊接、调试LLC部分:
供电电压只有300V,调试功率不大。

全部焊好的板子:
没有符合设计尺寸的散热片,拆机散热器凑和,尺寸不太合适,大了点。

调试过程,PFC输出电压384V,输出13V、20A:

调试完的板子,这在做超载测试:
大电流线路“镀锡”,调试过程中增减、补焊了一些元器件,布线也用飞线防暑做了一些调整,板子已被焊的乱七八糟。好在调通了,按调试结果改板,即可送去打板。

调试过程记录的一些波形:

PC电源壳子拼凑一个机壳:

装好后的样子:

老化测试:
整流管用的是拆机管,耐压已到极限值,怕击穿了,输出电压稍微调低了一些。

AC180-260V输入,负载0-20A,输出电压基本不变,波纹几十毫伏,稳压性能还可以。
空载、半载、满载、超载、高温各种折腾,已连续测试几十个小时,可靠性还可以。
满载时PFC效率98%、LLC效率92%-93%,整机效率大概在91%左右。基本达到设计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力贴!
分槽的变压器集成了谐振电感吧?
是什麽原理呢?

用分槽骨架是为了增加变压器漏感,用漏感当谐振电感用,可以省一个电感。

网友:
北京的HAM朋友,献此大作足显功底深厚,佩服至极力顶。

网友:
楼主这理论加动手能力好美丽啊

网友B:
动手能力好,楼主这板是打算用到什么地方呢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羡慕

网友A:
实力贴!
分槽的变压器集成了谐振电感吧?
是什麽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好,楼主这板是打算用到什么地方呢

这块板子是个试验品,避免浪费,配了个机壳给短波电台供电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分槽骨架是为了增加变压器漏感,用漏感当谐振电感用,可以省一个电感。

这么大面积的敷铜,热转印用的啥墨粉?我用的兼容粉老是粘不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面积的敷铜,热转印用的啥墨粉?我用的兼容粉老是粘不上,唉

我这也掉粉,转印后需要把有麻点的地方用油性记号笔涂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PCB切割片 是什么样的 在那买的

某宝上买的,下面的连接,49楼有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6956-1-1.html

网友:
这是要想让电源制造厂倒闭呀

网友E:
楼主的减速电机当绕线机这个点子真好,正好手上有好几个减速电机。
看了TB上的,电动的太贵,毕竟只是玩玩,手动的又怕绕的不好。

网友:
楼主  这功夫  这手艺   感叹啊 我新手 电路基础都没有 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样玩电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减速电机当绕线机这个点子真好,正好手上有好几个减速电机。
看了TB上的,电动的太贵,毕竟只是玩玩 ...

再配上丝杠、步进电机和控制器,实现自动排线、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配上丝杠、步进电机和控制器,实现自动排线、绕线。

羡慕呀,等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你那绕线机是数控的吗

网友F:
那控制板是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控制板是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程序编写、测试时用的是成品板,这板子引出的口线不够用,而且还需要改几条线,不好用。

后来专门做了块板子,绕线电机调速和排线步进电机驱动控制都集成在一起了,只需一组DC15-30V供电即可。而且预留了上位机接口,本来打算实现在计算机上设置丝杠参数、线径和显示绕线匝数啥的,后来没动力再弄了。

网友:
羡慕牛人呀,动手能力超赞。

网友G:
效率有点低了呀,加上同步整流可以到9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率有点低了呀,加上同步整流可以到95吧

换同步整流的话,满载时大约能省个6-7瓦,满载效率升到92-93%之间,达不到95%。

目前状态下,输入230-240V输出满载时,PF值在0.98-0.99之间,总效率大于91%,已经满意了,再想提高的话,目前还没那个实力
业余条件有限,为了测效率和功率因数特意买了个家用功率计,可能不太准,是个参考吧。

网友:
楼主太牛了,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H:
不服高人有罪,有文化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服高人有罪,有文化真好

单元电路都能找到参考,出图不难。
难的是变压器和PFC电感都需要自己计算,没经验,捣鼓了好久。

网友(2017-01-12):
真乃大牛是也。

网友:
真是太牛了!

网友(2017-03-29):
大牛啊,向前辈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分槽骨架是为了增加变压器漏感,用漏感当谐振电感用,可以省一个电感。

牛人!如果我用拆机变压器,要加一个电感吗?加在哪里?

网友:
那个单片机做的数控绕线机很不错!开关电源当然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人!如果我用拆机变压器,要加一个电感吗?加在哪里?

原理上是与主变压器初级绕组串联。

网友J:
楼主看来是专业设计电源的吧,LLC玩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用料的确不错。

网友:
厉害 都是是牛人啊  羡慕

楼主(2018-02-24):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来是专业设计电源的吧,LLC玩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业余爱好,玩完了就扔。现在都有点看不懂当初的设计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玩完了就扔。现在都有点看不懂当初的设计了。

您好,请教市面上常见的400瓦,12伏,24伏,那种电源,输出电感没有了,怎样选择配上。
手头上有两线,四线,五线绕制的电感。

网友:
这得在行业里浸淫了多少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教市面上常见的400瓦,12伏,24伏,那种电源,输出电感没有了,怎样选择配上。
手头上有两线, ...

没经验,这类电源只改过,没从头算过。

网友:
1区的朋友能共享你的PCB资料吗

网友(2018-11-15):
高人!做的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刚注意到这个回帖,文件在压缩包内。

非常感谢,这下有得玩了

网友:
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区别太大了,像这类开关电源对于自己来说属于高大上,碰都不敢碰,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厉害,分析很全面,工具也齐全。刚开始玩开关电源,膜拜一下

网友:
牛人!自己做开关电源功底深厚啊

网友L:
这个方案在网上看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方案在网上看到过了

网上的方案大多是L6522+L6599,用L6599还需配两只MOS,嫌麻烦。
早先用FSFR2100做过无APFC的电源,移植过来配上L6522做的APFC,才搞出这么个玩意。

网友(2019-04-21):
有电流探头测波形么?

网友:
L6562 是经典LLC控制器啊

网友:
好了我一个问题,我的半桥igbt驱动'这个波形可以凑合用吗
ce波形高频率就轻微直通igbt发热

网友(2019-06-20):
都是牛人呀

网友:
一样一样的都十分惊艳,赞,有空学习下

网友M(2019-08-16):
我想请教版主,象这种比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电路,能不能采用UC3842管理芯片配大功率场效应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请教版主,象这种比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电路,能不能采用UC3842管理芯片配大功率场效应管驱动?

UC3842、3843只有一个输出端,常用于反激或正激。
正激拓扑没做过,反激做大功率比较麻烦,我最大做到过150W。用的是OB2269+10N60,比UC3842新,大体差不多吧。再增大功率原理上也能做,但体积、效率和成本就没什么优势了。同样的变压器磁芯,换半桥的话功率能大上2倍以上。

网友:
版主的技术真好,羡慕中,啥时候我也能做出这样的电源来啊,估计这辈子就只有佩服的份了;
我现在就想搞个大功率的正负双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
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下去;

网友:
高手又来了

网友(2019-10-26):
引用 楼主:
再配上丝杠、步进电机和控制器,实现自动排线、绕线。

楼主真厉害,能帮做一个DC-DC的多路输出的模块吗?功率最大150W以内,价钱可以谈

网友:
从零开始搞到底,佩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膜拜

网友(2020-08-29):
真的羡慕大神们的时间,动手能力超强的

网友N(2020-10-10):
版主我想做个数控PUCK恒流源,看了TL494数控电源的贴子。可以加我QQ和你请教一下吗QQ:18813887   想请你做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还有收费方面……。想用TL594做   输入电压:  DC 8V-50V  输出电压:DC 0V-36V连续可调。输出电流:可调,最大50,可并联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版主我想做个数控PUCK恒流源,看了TL494数控电源的贴子。可以加我QQ和你请教一下吗QQ:18813887   想请你做 ...

几个月前搞了一个大电流的稳压恒流BUCK方案,多相交错并联50A,板子画好了没去打样,只停留在纸面上没实际实现,恐怕帮不到您。

网上倒是有“开源”的、使用TL494的“作品”,说是能到50A,与本坛闻太师的作品类似,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M:
请教版主,反激式的开关电源采用集成管理芯片的可以通过芯片的驱动端来判断有没有脉冲信号来判断, FSFR2100集成了驱动和功率部分,那么怎么判断 FSFR2100是否工作?:
我这个2脚有2V的电压,输出的10脚电压大约是电源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版主,反激式的开关电源采用集成管理芯片的可以通过芯片的驱动端来判断有没有脉冲信号来判断, FSFR210 ...

可以直接测输出脚波形,没高压探头的话,测4脚波形也能判断工作状态。

弄完这玩意已经很多年,细节记不清了。

网友:
嗯,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版主工具真全,特别新颖的是单片机控绕线机,这些天看各位老师的帖子,对开关电源有了新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他好几年前就自制数控绕线机了

O(∩_∩)O哈哈~第一次见到数控绕线机开眼了,是的四年前的帖子版主玩的潇洒。

网友:
放送出现错误,重新发送仍旧错误,实际已经发送成功

网友:
纯手工打造,厉害了,学习中

网友P(2022-08-30):
问下,书上提次级超过20A的绕制需要铜箔,不能用利兹线或多股并联,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2、3843只有一个输出端,常用于反激或正激。
正激拓扑没做过,反激做大功率比较麻烦,我最大做 ...

如果多几路输出,能应用到什么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下,书上提次级超过20A的绕制需要铜箔,不能用利兹线或多股并联,你是怎么弄的

没记错的话,这个当初用的是铜箔。
钳工维修时调机件间隙时用的那种大张铜箔,0.1-0.3mm厚的屯了几卷。
剪刀剪成条形,正反面用拉玛胶带绝缘,次级只有三匝左右,好绕。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款360W的LLC,可是效率极低,只有86%不到,前级PFC有接近97%,还勉强达标,后级llc部分才89%,谐振参数已经换过三四在,没有太大改善。目前只知道用的管子稍微差一点,但是效率这么低还是不正常

网友:
厉害,都能自制开关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记错的话,这个当初用的是铜箔。
钳工维修时调机件间隙时用的那种大张铜箔,0.1-0.3mm厚的屯了几卷 ...

那铜箔和外接线是怎么过渡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配上丝杠、步进电机和控制器,实现自动排线、绕线。

班竹很牛,动手能力很强。能贴个电路图上来就好了。

网友(2023-07-02):
学习一下,维修ATX电源

网友:
大神,太牛了,

网友(2024-09-27):
你这啥都可以自己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