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94低压大电流爆管

楼主(2016-12-10):
图纸见下,24V 16.4A改可调,输出短路到10A就会烧管。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7-1-13 23:20):
12楼有改装图

补充内容 (2017-1-17 23:27):
原因找到,12V外加电源用低了…………加到20V就好

楼主:
会不会是没设定死区电压呢?或者功率管不够大?

网友:
自激了吧。调下,低压大电流时是不是变压器有尖叫声。

网友:
楼主鼻血直流,难道是爆管引起的?

网友A:
R9 R12 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 R12 去掉、、、

已经改好的,调流调压都正常,也不叫。唯一一点就是一量调到10A以上就炸管(10-13A),8A烤机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B:
到10A爆管应该是占空比太大,死区不足,双管同时导通爆管的,可以尝试调一下死区电阻,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C:
你这图是改好后的图,还是没有改之前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是改好后的图,还是没有改之前的图。

没改之前
改完后只要不短接输出,并调到10A以上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10A爆管应该是占空比太大,死区不足,双管同时导通爆管的,可以尝试调一下死区电阻,或许可以解决

这个图似乎没设定死区时间?不是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改之前
改完后只要不短接输出,并调到10A以上就没事

你要把改后的图发上来,才能帮你分析。要说调死区时间,就是调4脚电压,把4脚5.6K电阻换成10K试试。
从这图看,没有调流功能,只有最大电流限制功能。
另外在低电压时大电流是容易炸管。

楼主(2017-01-13):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改后的图发上来,才能帮你分析。要说调死区时间,就是调4脚电压,把4脚5.6K电阻换成10K试试。
...

改装见图(12V外加电源进线取自300V整流后,不然开关机会失控炸管),调流调压都正常。就是短路输出时,到10A就炸管,示波器测 TL494  8脚和11脚的输出脉冲很窄(电压高的时候比较宽),管子没发热,而且是短路性击穿。难道是低压大电流的时候,尖峰脉冲很高?C3320也就400V耐压。来个高手指点下呗,修修还可以,分析就玩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见图(12V外加电源进线取自300V整流后,不然开关机会失控炸管),调流调压都正常。就是短路输出时 ...

你这个电路肯定会炸管,要改进四个地方。
1、16脚不能直接接地,要用一支0.01欧5W的电阻再接地,电源输出的地就是16脚。这支电阻就是检流电阻。
2、开机时炸管要加大缓起动电容,即C16,改为100UF。
3、见图上备注处,按照检流电阻0.01欧,输出电流为10A时,调流电位器的上臂电压为0.1V,如是0.2V就是20A,根据这一比值,合理调整调流电位器的上臂电压,因此,在调流电位器上臂上要接一支分压电阻47K,在10K调流器上再并一支1.5K左右的电阻,具体要看你设置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而定。
4、红框内17358的电路可以全部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见图(12V外加电源进线取自300V整流后,不然开关机会失控炸管),调流调压都正常。就是短路输出时 ...

改装见图(12V外加电源进线取自300V整流后,不然开关机会失控炸管)
你这句话我没看懂,如果辅助电压直接取自300V高压电再降压获得的话是严重错误,这样电源就没有隔离,次级会有高压电。

网友:
这个图,服了!看得我像一头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