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牛的阻抗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16-12-10):
         自今年6月份接触电子管,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特在这里请教:
        输出牛的阻抗有3k、5k、8k的,这个阻抗是怎么定义的?或者说:买了个5k输出牛,怎么测试它是5k?而不是4.5k。
         真诚求教,望知道的老师,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
      从帖子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人仍不明白这个帖子在讨论什么!
      为帮助新手制 ...

原文“制作一支优质的输出变压器,在考虑功率的前提下,频带最低点感抗要等于电子管输出阻抗。
     换言之,输出变压器的“阻抗”简单理解就是指频带最低点时的感抗”
修改为:制作一只优质输出变压器,在考虑功率的前提下,频带最低点的感抗要大于或等于电子管的内阻,换言之,输出变压器的阻抗简单理解就是指频宽最低点的时的感抗。为了稳妥,实际在制作中,取输出变压器的感抗为管子内阻的2倍。

不同电子管的内阻不同,所以要求的电感量也不同,标准接法的五极管和束射四极管,直接用所需要的阻抗计算,以6P1的输出变压器5K欧来说,由于标准接法,近似恒流源,用5K/125=40H(这是低频下限是20HZ),125是2*3.14*20。
  三极管由于内阻小,就不能套用这个公式了。还是以300B为例,内阻是700欧,700/125=5.6H,为了稳妥,取11.2H,实际制作中,在11H左右即可。

网友:
制作电子管输出牛之前一般要根据配合的输出管型号和工作类型来确定初级阻抗(即电子管屏极回路负载阻抗Rz),Rz=Ui ╱li  式中Ui表示屏极回路交流电压振幅值,li表示屏极回路交流电流振幅值。
Ui=(0.5—0.7)U。(三极管时),Ui=(0.7—0.9)U。(五极或束射管时),U。表示屏极电源直流电压。
由Ui的计算值可看出五极管束射管较三极管效率高。
li=i。╱5—7(三极管时),li=i。╱2.5—3(五极或束射管时),l。表示零栅压时屏流。
  由以上所知输出牛设计制作是根据所选管型和工作方式来确定初级阻抗的。有了这个阻抗才好继续其他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老师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牛只是个阻抗变换器件,输出端接不同阻抗的负载,反射到输入端的阻抗也不同 ...

您的这个观点我表示不赞同,这联想到先有鸡才有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的问题。设计输出牛时应该先计算初级再计算次级,当然变通使用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B:
楼上有老师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牛只是个阻抗变换器件,输出端接不同阻抗的负载,反射到输入端的阻抗也不同。离开负载,无法谈牛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师,推挽牛的输入阻抗是指输入线圈的一半还是全部?谢谢

一半!

网友D:
阻抗(impedance)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常用Z表示。阻抗由电阻、感抗和容抗三者组成,但不是三者简单相加。阻抗的单位是欧。

因而你也可以把一只输出牛的初级线圈简单地视为一个电阻、电感和电容的集合体,在胆机输出牛,阻抗起到一个匹配件的作用,他只与输出牛的次级线圈的比值相互作用传导能量,即把初级线圈的电能通过磁能传递给次级并通过初次级线圈的比值将适合于负载阻抗的最佳的电压和电流驱动如喇叭线圈从而转化为音频。

所以LZ不必去纠结3K、5K、8K牛是怎么样定义的,他跟初级线圈绕了多少匝没有直接关系,而他们的比值只存在于初级与次级之间的换算比。

如果拿到一只不知道初次比阻抗的输出牛,要想知道他的初次比值,最简单的方法3楼的老师已给出正解。

网友:
至于你说的指导和生产,就制作一只输出牛而言,
1   根据输出功率确定铁芯大小;
2 然后根据频率范围确定初级电感量,进而确定初级圈数;
3根据负载阻抗,用公式计算变比(初级阻抗是要求的,比如300B的输出变压器要求阻抗3,5K  效率也是假设的);
4  制作一只线圈插入铁芯,实际测量初级阻抗和初级电感量;
5  测出初级的实际阻抗,修正公式中的效率;
6  按上述步骤再做一只线圈,插入铁芯进行验证,如果达不到要求继续绕线圈直到正确为止,接下来就可投入生产了。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计算过程,一环套一环,不明白基本原理,搞不明白的。除非有老师给你一步一步计算演示,三两句话哪能说明白啊,我为啦学会电源变压器计算,整整花啦半个月,才在脑海中记下一步步演算公式再验算。如果你不会计算,绕的线圈就不一定刚好装进去的,很讲究的一个活儿。看似简单。LZ是对3.5K;5K;8K这个定义没搞明白,希望明白的老师给讲一下。他还想用表把它测一下(方法在哪儿),这是3.5K;这是5K;这是8K.

网友:
回算平方----开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不会算---请有文话的师付来给你讲讲。

网友:
看这个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等着听课

网友:
输出牛的原边阻抗由功放管参数等决定
副边阻抗由负载决定

至于测量方法
前几楼的坛友已经说过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积极帮忙。感谢!
     2/3/4楼的老师,我问的是输出牛的阻抗是怎么定义的?不是问阻抗比,也不是问4楼的图。
     买了牛,不知道阻抗定义,我怕店老板是随口说的一个阻抗。

    或者问:很多老师做了牛,做了个几k的牛?  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
    首先我承认,我没有认真研究上面的图。
    我刚买了一对牛,店老板说是8k的,我想他凭什么说它是8K,输出牛是个电感,在音频回路中的感抗Z=2兀FL,是个变量,,,,明白我意思了吧!
     有了定义,才可标准化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impedance)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常用Z ...

太感谢了,大深夜的劳驾你写这么多文字。
   我大体明白了!我这样理解:重要的是匜比,电感量的大小(圈数)目前没有定义,大家在制作时,可能有15H,20H,也有25H,50H,是这样一个现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给次级加10V以下的交流,然后测量初级电压,然后计算电压比,推导阻抗比。

我刚绕好个推挽牛车输出接入12v一臂测得110V,你同我用你的方法计算一下有是多少k,多少欧输出?在4欧绕组输入古计就是22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绕好个推挽牛车输出接入12v一臂测得110V,你同我用你的方法计算一下有是多少k,多少欧输出?在4欧绕 ...

您咋错字连篇的?看着好累!

网友G:
一句话,次级接的喇叭的阻抗乘以初级和次级的匝数比的平方,就是初级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绕好个推挽牛车输出接入12v一臂测得110V,你同我用你的方法计算一下有是多少k,多少欧输出?在4欧绕 ...

问的好!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不知阻抗怎么做胆机?

      这里是问:绕好的牛有两个抽头,从匝数多的线圈输入12v,在初级侧一臂测得110伏,请问这输出牛的初级是几K?他请楼上的老师给算算。

楼主:
继续求:输出牛阻抗的定义?

(学电路的学生都知道Z=2兀FL,但在这里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句话,次级接的喇叭的阻抗乘以初级和次级的匝数比的平方,就是初级的阻抗。

很感谢你!
还不是答案,还不能指导制作和生产!

大家讨论后,如果真没有定义:我们矿坛发起,开始制定输出牛阻抗定义。
    坛子里厂家、商家的老师肯定不少,帮忙给找找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