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究竟能不能缩短刹车距离?

楼主(2016-12-11):
最近买了辆车,对各种驾驶知识关注的多了些,关于ABS网上信息很多,有的说能够缩短刹车距离,有的说根本没用,雨雪天ABS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究竟孰是孰非,搞得我一头雾水,请有经验的老司机指点一二。

网友:
     ABS系统的作用是什么?防抱死刹车系统可以提高行车时,车辆紧急制动的安全系数。换句话说,没有ABS的车,汽车在遇紧急情况采取紧急刹车时,容易出现轮胎抱死,也就是方向盘不能转动,这样危险系数就会随之增加,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ABS主要是防抱死,能避免在紧急刹车时方向失控及车轮侧滑,使车轮在刹车时不被锁死,不让轮胎在一个点上与地面摩擦,从而加大摩擦力,使刹车效率达到90%以上,同时还能减少刹车消耗,延长刹车轮鼓、碟片和轮胎两倍的使用寿命。装有ABS的车辆在干柏油路、雨天、雪天等路面防滑性能分别达到80%—90%、10%—30%、15%—20%。
     ABS系统本身也有局限性,它仍然摆脱不了一定的物理规律。在两种情况下,ABS系统不能提供最短的制动距离。一种是在平滑的干路上,由有经验的驾驶员直接进行制动。另一种情况是在松散的砾石路面、松土路面或积雪很深的路面上制动

网友:
ABS不是用来缩短刹车距离的,而是用来防止轮胎抱死的。开车速度不能太快,这些功能只是辅助性质的。刹车的作用不是让车停下来,而是让车慢下来。

网友:
ABS主要就是在车辆驾驶员遇到紧急情况紧急用力踩刹车时防止车轮抱死的,辟免侧滑或翻车失控,我这几天学科一答题就有这个。。

网友:
防止轮胎抱死的。这些功能只是辅助性质的。

网友:
  很多车主都会很直接的认为 “有ABS的车辆刹车距离必然比普通无ABS的车辆刹车距离更短”   其实这个是 误区!误区!误区!划重点说说三遍。

    如果在标准平直道路下测试  ,直接系统(无ABS)的车辆 刹车距离是最短的, 反馈系统(有ABS)的车辆刹车距离反而会长出几米。  这个是肯定的, ABS的本质作用是在雨雪路面下提高制动可控性而做的辅助功能,  也就是说在雨雪恶劣路面环境,同样车速下, 有ABS的可以在急刹车状态下保证车辆的可控性,达到避让或者减小伤害的目的, 而不是理解的减小刹车距离, 普通车辆如果出现制动抱死后车辆的轨迹是无法控制的, 区别仅此而已。

楼主:
也就是说雨雪天气ABS还是很有用的呗。

网友:
现在车不光有abs,abs部件同时还集成了辅助剎车,会判断驾驶意图,因此会缩短刹车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雨雪天气ABS还是很有用的呗。

这个只是辅助!   真正关键时刻能不能保证 谁也说不准,  遇上雨雪天开慢点绝对比 ABS来得稳妥。   雨天路滑 四个字不是随便说的, 开车路上 好车 豪车因为雨天路滑出事的不少 事前预防总比在发生事故过程中在那几百毫秒的时间里抢救来得安心

网友A:
自动化程度高有利弊,在应对紧急情况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经验丰富的有abs失去驾驶乐趣,对于白丁可救命。

网友:
abs的误区是由于当初的奸商误导所致

网友:
abc介入后,刹车不是一脚刹死,而是一紧一松,一紧一松,哒哒哒哒,防止车胎打滑,翻出去。

网友:
ABC我觉得对于刹车距离没有作用 ,主要防抱死 你把刹车踩死 车也可以转不至于飘逸

网友:
简单的说无ABS刹车时转向会侧滑速度过高甚至侧翻  想想看轮毂抱死以后转向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
个人感觉ABS还是相当有用的!

网友:
abs是防止抱死的  跟刹车距离没啥关系吧

网友:
在大学的时候日本教授给我们讲ABS就是自动防抱死装置。

网友:
      ABS实际上就是帮助驾驶员在紧急大力刹车时做到既达到最大制动力,又不让车轮刹死,避免车轮打滑,当然此时驾驶员只需全力踩刹车就行。车轮打滑时行车方向很难控制,同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反而变小,车辆反而停止距离更长,雨雪路面就特别严重,有经验的老司机踩刹车时掌握力度,感觉要打滑就放一点,就是达到ABS效果,注意ABS在侧滑时没有效果的。

网友:
理论上讲,没有abs装置的车辆在紧急制动时,轮胎与地面摩擦产生高温汽化层,摩擦系数降低,增大制动距离。但是具体情况也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我倒有个疑问:看过一个片子,说是当东子在高速公路上爆胎时,要以快速点刹的方式踩刹车尽快让车停下来。其实,ABS就是由计算机控制下采取频繁点刹的方式进行车辆的制动,难道还要人为地再点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有个疑问:看过一个片子,说是当东子在高速公路上爆胎时,要以快速点刹的方式踩刹车尽快让车停下来。其 ...

高速爆胎千万别刹车,把稳方向盘,收油门慢慢减速,不然会方向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程度高有利弊,在应对紧急情况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经验丰富的有abs失去驾驶乐趣,对于白丁可救命 ...

驾驶乐趣是指甩尾漂移这些动作吗   平时能经常踩出ABS的人不是傻子就是专业车手   湿滑路段跑快了神仙也救不了

网友:
ABs是有一个重力加速传感器,当刹车踩下时,传感器应该对应的速度也慢下来。如果刹车开关量已经是1,但加速传感器还是高速的话,就会自动放一下刹车,然后进入下一个检测和执行周期,直到主板认为回复正常为止

网友:
版主已径对ABS的功能分析的很透彻了

网友:
努力学习,终究有一天我也能成为绝世高手

网友:
ABS是很重要的,减少汽车的侧翻,不过也不是说有ABS的就不会翻车,万事开车小心。

网友:
abs功能在雨雪湿滑的路面上就可以完全体现出来了,记得北京前几年春节前下的那场冻雨,整个道路就是滑冰场,我开车回老家,发现路上很多车祸,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abs的小面,货车。

网友:
ABC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刹车时,车轮不被抱死,这样的话,车辆的方向盘仍然能用,还可以控制行车的方向。如果没有ABS的车,刹车时,车轮被抱死,车就失控了,它将在路上滑行,滑行轨迹只能听天由命了。

理论上说,轮胎与地面的滑动摩擦系数小于滚动摩擦系数,但是ABS启动时,滚动摩擦系数是否能达到理想的最大值,不好判断,所以不能说有ABS的车刹车距离一定会更短。

网友(2017-01-10):
aBS只能防车轮抱死,不能缩减刹车距离,

网友:
雨雪天看那些以前的小面包,出现事故的不都是那些么?一是后轮驱动,二是没有abs等,一下子就转圈了  abs和防侧滑的这些应该都成为汽车的标配了。

网友:
不带ABS的汽车速度比较快时只要踩刹车不放就会偏位置  可以在失控前松一下刹车马上再踩就没事

带ABS的汽车会自动做这个动作

汽车没有摩托车刹车距离短

网友:
ABS不是用来缩短刹车距离的,而是用来防止轮胎抱死的。

网友:
感觉要撞车了,拼命踩到底的时候,abs会介入。感觉车底下有一根撬棍在使劲,车有顿错的减速。车速降到零的时候ABS失去作用,刹车会有短暂失效。有很多人感觉车要刹住了,结果就是最后一两秒,车没刹住,顶上去了

网友:
不要把性命依靠在ABS EBD这些辅助的电子设备上,雪雨天出事的都是好车。安全驾驶才是硬道理。驾驶技术还是从没有这些辅助系统的车练出来的。特别是冰雪路面。处理得当才能化险为夷。

网友(2017-04-02):
ABS是轮胎防抱死系统,有点类似于行车电脑替我们自动踩点刹。
轮胎的品牌型号和车速实际上对刹车的距离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
ABS的主要作用是雨雪天气或者紧急情况下刹车防止轮胎打滑

网友:
听说有些大货车死机都自己把ABS拆掉了,就是影响刹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