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小货车的刹车问题

楼主(2016-12-11):
一辆1.吨多核定载量的小货车  油刹的  最近跑工地  时不时会出现刹车不灵的情况  踩刹车很硬车没有任何减速情况 一直踩住过了4秒后刹车脚位才慢慢下降有刹车的情况 车速度完全停得下来 这种情况是 刹车油里面有水分还是有空气的情况呢? 前轮是碟刹 后轮毂刹

网友:
应该是有空气了,放放空气吧

网友:
不懂这些,不过这问题楼主还是尽快解决的好,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A:
是否此车带有真空助力?如有检查一下?最好换掉全部刹车油检查,更换总泵,分泵老化几件。只是推论,不一定准确。供参考?

网友:
助力泵或者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此车带有真空助力?如有检查一下?最好换掉全部刹车油检查,更换总泵,分泵老化几件。只是推论,不一定 ...

什么叫真空助力? 是方向机的助力泵还是踩刹车的的刹车泵? 方向机助力泵刚换得2个月   刹车泵(仪表台)下方一个黑色的大圆盘的刹车泵也是换得6个月这样  前个月还去了乙类汽修厂做了4轮保养  顺带调过刹车的 也排过空气  添加不是同一牌子的刹车油 DOT3的  问过师傅 添加不同牌子的刹车油有没有影响 维修师傅说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此车带有真空助力?如有检查一下?最好换掉全部刹车油检查,更换总泵,分泵老化几件。只是推论,不一定 ...

车型是 JMC 江陵.顺达 2.8 涡轮增压的  前轮碟刹 后轮鼓刹系统 车目前在深山里跑工地 维修不方便 出大山里到县城维修要4个小时 先咨询一下 哪个环节出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真空助力? 是方向机的助力泵还是踩刹车的的刹车泵? 方向机助力泵刚换得2个月   刹车泵(仪表台) ...

利用发动机进去的负压给刹车辅助增力量的装置。这里一旦有问题,踩下刹车会很硬,刹车不灵?刹车油如果成分不同会变质也会导致刹车不灵?先易后难,检查一下真空助力通往发动机的管路是否有漏气部位?我所说的故障情况 都是亲身处理过的实际车辆故障。不一定和你的车况相符合?仅供参考?

网友B:
刹车很硬  基本是真空助力器漏风 或者真空泵有问题  管路漏气  这类方向检查,

网友:
助力泵  刹车油 刹车泵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开JAC江淮,皮带断裂,导致真空助力失效,刹车踏板也是很硬,但刹车不灵.
踏板会慢慢下降,还要考虑是否油管漏油.

网友:
几年的车了,先检查真空有没有.没真空那就真空泵坏了.在发电机后面那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开JAC江淮,皮带断裂,导致真空助力失效,刹车踏板也是很硬,但刹车不灵.
踏板会慢慢下 ...

油管漏油 外漏的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很硬  基本是真空助力器漏风 或者真空泵有问题  管路漏气  这类方向检查,

重点:碟刹系统---刹车片托着刹车盘

烟版: 真空助力器 (那个黑色大圆盘的东西)已经更换原厂新的    可以解决刹车的问题了  刹车刹得住  但是还是有其他2个问题  有时候来个急刹 一脚下去 前面2秒钟 很硬 刹车刹不住车速没有明显减慢的现象 2秒钟过后 刹车脚位缓慢下沉  可以踩到底   这个时候感觉刹车明显偏软 感觉就像漏气 虽然能很稳妥的刹住车完全停得下来

第二 个 问题: 前轮碟刹盘包括钢圈轮毂 发热非常严重   空车行驶20公里以上  下车检查 腿在旁边都明显感觉得到热浪滚滚   平常挂3档空车情况在山区里面冲山坡  一半油门分分钟很容易上 不用减到2档  现在出这个问题  油门踩到底3档 冲坡上不了 需要减档  发动机很热   昨天去象州县城乙类修理厂检修  修理厂老板亲自上马和师傅 检修 拆下刹车钳总成  清理2个活塞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加力液压顶出来贴到刹车片功能进行刹车) 还有2根长铁杆 也做清理 (功能也是伸缩活动来压住另一边的刹车片)

清理刹车钳过程 拆下刹车片 发现刹车片坏了 与小铁板分离 后来用AB胶水粘好 上台钳夹紧  安装上    临时顶用吧  准备安装前  老板交代了 刹车还是偏软  估计是刹车总泵内漏 需要更换刹车总泵 和刹车片

最后装车好 回去深山里   路途中 还是发现以上2个问题   没有得到进行有效的解决

昨晚回来到项目部后 百度了 刹车总泵内漏的症状 关键词

发现了一篇  真空助力器及制动总泵故障判断方法  的文章  里面有提及 刹车片托着刹车盘

里面的一小段:助力器控制推杆不回位,或回位太慢,造成踏板不回位或回位太慢,致使刹车抱死或严重拖刹,车轮发烫,此时应更换助力器而不必更换主缸。

问题是已经更换全新原装原厂配套的真空助力器 还用卡尺量过一根圆杆螺母的位置 来调试过   与上述文章里面提到的问题有相反的  修理厂老板当时也不好说是不是 刹车总泵造成  刹车片托车刹车盘 引发的轮毂严重发热

以上情况思路有点乱  请坛友 分段阅读后在结合里面的情况  帮帮忙进行分析看看  如果再次更换 刹车总泵 和 全新的刹车片 后  以上的2个问题能够可以有效的解决了吗?

因为 从深山里出来到象州县城 需要4个小事的路程  50公里左右的路程   可想路况又多差  出去一趟不容易  项目部这边又天天催着赶工  相当于现在车是带病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碟刹系统---刹车片托着刹车盘

1.助力器上真空管到真空泵之间有一个单向阀,    是不是堵塞或者开启异常?   正常情况下,只要发动机运转,助力器内部都必须保持真空, 只要踩下踏板就能立即反应 看你的描述 感觉是单向阀堵塞导致的助力滞后。

2  刹车发热, 基本就是刹车片回位的问题, 用压缩空气吹一下 管道看看,  分泵的回位能否,自如, 还有一个总泵内部是否有卡滞?   油刹系统无非堵,漏 两大问题,多用心 仔细观察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汽修厂正好缺的就是这份耐心,

网友:
估计是真空助力部分出问题了,先检查下真空有不,再查刹车助力泵

楼主(2017-01-22):
在此非常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之前根据修理厂老板的大概判断 网购好 原厂刹车总泵和刹车片  12号那天去镇上的快递网点提货直奔象州县城修理厂  还是修理厂老板带徒弟上阵 一番折腾 更换好零件 开始踩刹车松刹车试看看还有没有刹车片托着刹车盘的情况 本人也在现场参与 没有发现有托着刹车盘的情况  一切正常 马上开车回南宁  4个多小时的路程 好辛苦 原车电脑主板有限速功能 仪表指针到80KM/H 油门踩到底还是限速在80 油耗巨高  只能降到70左右开 老司机就知道这类车营运性质是什么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非常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之前根据修理厂老板的大概判断 网购好 原厂刹车总泵和刹车片  12号那天去镇 ...

发动机被限速  可想而知发动机用得得有多残暴!!!!  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被限速  可想而知发动机用得得有多残暴!!!!  恭喜修复

烟版 : 不是发动机被摧残 是国家最新出台的法规 限制  原车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在电脑主板上设置好了  时速超过80KM/H 就开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版 : 不是发动机被摧残 是国家最新出台的法规 限制  原车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在电脑主板上设置好了  时速 ...

不会吧 那么恶劣??  怎么跑哦……    拆码表   不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那么恶劣??  怎么跑哦……    拆码表   不限速

车的营运性质区别  普通货车是不用的 危货1类的车就得有限速出厂 根据车型限制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那么恶劣??  怎么跑哦……    拆码表   不限速

拆码表没有用 除了更换电脑行车主板  大概20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