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闲着无聊,用SC3610D做了个频率计

楼主(2016-12-11):
    前些时间买了5套SC3610D套件,并发了一些关于这个芯片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0957-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3726-1-1.html
    今天闲着无聊,就拿一套做个频率计玩玩~
    先来个原理图
    其中AM/FM开关是用来切换AM/FM模式的,AM模式下中频是455KHz,FM模式下,中频是10.7MHz或者70KHz,由另一个开关切换选择。X1/X10开关是用来切换量程的,切换到X10时,显示的频率范围大10倍。
    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在输入频率达到100MHz以上时,人体感应现象很严重,于是在AM和FM的输入端并联了2只300K的电阻,感应现象就不怎么明显了。
    2.10.6MHz和70KHz中频切换时,发现70KHz中频功能无效,怀疑是内部无上拉电阻,于是外边上拉了一个300K电阻,还是不行,换了一个10K上拉电阻,70KHz中频功能才正常。
    下面是实物图:
     下面是实际测量和精度:
      信号源用电脑配合NWT150给定
      在AM模式下,测量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AM模式下,实际频率=显示频率+455KHz,在X1档位时,测量范围是455KHz-10MHz,高于10MHz也能显示正常的数值,但是最高位会被隐去看不见。在X10档位时,测量范围是455KHz-100MHz,高于100MHz同样会被隐去最高位。
      FM模式下,10.7MHz中频的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FM模式下,实际频率=显示频率+10.7KHz,在X1档位时,测量范围是10.7MHz-100MHz,高于100M也能显示正常的数值,但是最高位会被隐去看不见。在X10档位时,测量范围是455KHz-280MHz,实际测量发现,在频率达到250MHz,还能有很好的精度,达到280MHz时,精度也还可以,再往上就完全测不准了。
      FM模式下,70KHz中频的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个模式下,实际频率=显示频率-70KHz, 这和上面的差频刚好相反。由于中频比较低,所以可以测的频率下限也比较低(大于70KHz),测量的频率上限也是280MHz,再高就完全测不准了,这个模式有个特点,由于中频低,在测量频率在50MHz-280MHz范围内时,完全可以不用减去中频,显示频率和输入频率吻合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数显收音机的3610模块,测试400多MHZ的对讲机信号都没问题。。。

    哈,可能是我布线问题影响高频,不过这个频率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
    刚刚用这个频率计调试单管锁相环调频收音机(仿照论坛上的那个电路),获得完美成功,这个单管锁相环调频收音机我弄了快一个星期了没弄好,现在用这个频率计,很快搞定~~
    收到的电台是我们这本地强台95.7MHz,半频是47.85MHz,频率计显示47.9MHz,声音很响亮,原来没这频率计摸瞎乱捣鼓,现在方便多了

网友A:
     我用数显收音机的3610模块,测试400多MHZ的对讲机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数显收音机的3610模块,测试400多MHZ的对讲机信号都没问题。。。

能介绍一下数显收音机测频率怎么接线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一下数显收音机测频率怎么接线吗,谢谢!

3610模块有根导连,接到收音机调频波段震荡端,将这根导线串联个5P电容链接到对讲机天线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10模块有根导连,接到收音机调频波段震荡端,将这根导线串联个5P电容链接到对讲机天线端就行了。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C(2017-01-18):
不测试频率时候开机9545khzx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我制作的3610

网友:
这个好玩,价廉,精度也不错,改天试试

网友:
十多年前我都很多改装用了,一部凯迪d9多波段收音机,那个时候还喜欢广播,不过我那个时候用3610作频率计是用作测自制调频发射机测试用!这片显示反应是蛮快的,后来对广播失去兴趣时候直接扔进床底了!

网友:
如果这个能有个选项去掉中频误差就无敌了,电路的设计者,嘿嘿,咋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测试频率时候开机9545khzx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东东输入开路显示就是这样的,是正常的

网友(2021-02-20):
SC3610D在外部预加一个455khz信号,是不是测量中波频率就准了?

网友(2022-01-06):
能单独测量20周-200K频率吗

网友(2024-01-31):
請教老师们,中波能改成465kc吗?

网友:
这个SC3610D芯片的19脚,有的电路是直接接地,有的是串电容后入地,不知其中奥妙,哪位老师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D(2024-05-05):
在改换频道和量程时,能自动改变小数点吗?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D:
在改换频道和量程时,能自动改变小数点吗?

我拆了个坏数显收音机的频率显示组件,MS端接地单位KHz,无小数点,悬空单位MHz,两位小数。准备做成栅陷表,已经完工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