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驿站

楼主(2016-12-12):
摩托车有问题进来探讨切磋,会有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空炮,
     我的3轮摩托有一次正骑行,停下来买东西,买完后电起动,没反应,卸掉火花塞,沙纸打磨, ...

从新调节化油器混合比    ,   火花塞为什么不点火?  基本都是芯柱陶瓷污染导致漏电,结果不点火, 换火花塞治标不治本, 而问题的根本是化油器的混合比过浓导致,所以从新精调化油器问题立马解决。

楼主: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

网友:
有成熟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赞

网友:
不错有问题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不放空炮,
     我的3轮摩托有一次正骑行,停下来买东西,买完后电起动,没反应,卸掉火花塞,沙纸打磨,不管用。
换备用火花塞后,正常启动。【常备用火花塞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空炮,
     我的3轮摩托有一次正骑行,停下来买东西,买完后电起动,没反应,卸掉火花塞,沙纸打磨, ...

高压火弱,,,,,

网友B:
化油器上有个叫(风针)的锣丝,向里拧  顺时针  混合气就稀,向外拧混合气就浓。调好了怠速最高就行,混合气稀了,浓了怠速都低。稀了车没劲,浓了糊嘴子(火花塞),还费油。

网友C:
我的弯梁摩托车,2年没骑了,现在打不着火,怎么处理啊,问修摩托车的让我换火花塞。

网友:
虽然不让骑摩托 但是喜欢摩托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空炮,
     我的3轮摩托有一次正骑行,停下来买东西,买完后电起动,没反应,卸掉火花塞,沙纸打磨, ...

电启动没有反应?应该是起动机或者启动继电器,或者启动开关,或者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弯梁摩托车,2年没骑了,现在打不着火,怎么处理啊,问修摩托车的让我换火花塞。

维修的一般都是说换,其实很简单的,把火花塞拆下来,看火花塞是干的还是湿润的,干的是油没有进缸,湿润的是没有火。

网友D:
如果是湿润的也很简单的,把火花塞放炉子上烧下,火花塞头红后拿下来,等冷却后装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湿润的也很简单的,把火花塞放炉子上烧下,火花塞头红后拿下来,等冷却后装上去

火花塞换新的骑了没有100公里就没骑了,一直放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弯梁摩托车,2年没骑了,现在打不着火,怎么处理啊,问修摩托车的让我换火花塞。

弯梁发动机是4冲顶置凸轮轴100或者110排量,,是70扩缸机,脚启动几次,感受一下汽缸压缩,若压缩没问题先清洗化油器,卸下化油器,旋下2颗底壳螺丝,用清洗剂喷主量孔,怠速量孔,然后在进气端喷主油道和启动油道,主油道通了会看到气雾剂在主量孔上下位置都高速喷出,启动油道通了会看到气雾剂在主油道前面的怠速量孔喷出,,确认这5路都通就可原位复装,继续启动,或者手捂住化油器进气口强行启动

楼主:
2年闲置气门和座圈之间容易生锈,造成气门漏气,导致压缩下降,内燃机工作3要素,准确强劲的电火花,标准的压缩比,标准的混合气,,,简言之油,电,压缩,,,对症下药针对性维修即可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换新的骑了没有100公里就没骑了,一直放到现在。

不可烧红,那样就会把火花塞螺纹烧变形,强行旋入会损坏缸头火花塞孔导致缸头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上有个叫(风针)的锣丝,向里拧  顺时针  混合气就稀,向外拧混合气就浓。调好了怠速最高就行,混合 ...

呵呵,风针位置和怠速调节螺丝并列,顺时针旋入混合气变浓,逆时针旋出混合气变稀,一般是旋入到底,然后旋出1右4分之3圈,也可根据具体情况精细调整

网友E:
想了解二冲汽油机电喷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了解二冲汽油机电喷的相关资料

没玩过。。。。。也没见过

网友:
喜欢摩托车  来报道一下!   前几天还花了一千块钱大修了自己的摩托车。。

网友F:
CG125天冻难启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CG125天冻难启动怎么办?

cg是最适合冬天用的车型,还有70.首先气门要严。就是保证缸压,气门和座圈是一圈1,5到2毫米的亮晶晶的接触面。环口间隙是0.03,压缩好了油电路正常的话拉阻风门基本一枪一个,,,哪怕是零下30度在屋外冻一夜,,,,,,,机油用汽车5w-30或者40,摩托车油假的太多,,用汽车的一桶4l能用5回

网友:
铁杆摩迷前来报道!

网友G:
最近,清早每次启动摩托车,喇叭都不会响,骑行三五分钟就会响了,难道喇叭也怕冻?咋回事?

网友H:
建设雅马哈CY-80弯梁侧边停车,化油器漏油,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设雅马哈CY-80弯梁侧边停车,化油器漏油,咋办?

1.满足机器正常工作前提下调低油平面。2更换浮子针阀。3研磨针阀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清早每次启动摩托车,喇叭都不会响,骑行三五分钟就会响了,难道喇叭也怕冻?咋回事?

更换个蓄电池在试试看

楼主(2017-07-11):
引用 网友I:
去年过年回家,家里摩托车电子打火打不着,好像没电一样。
要用脚踩才能发动。我以为是电瓶坏了。
去修理 ...

无论2冲程4冲程发动机都有个最低运转启动转速指标,,大约是300多转,,比如起动机年久失磁,或者轴套有旷量扫镗卡滞就会运转无力而致使曲轴转速低于300转,或者脚启动踩启动杆力量小也达不到启动转速,,发动机自然不会启动的

网友J:
防空炮一般是化油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G125天冻难启动怎么办?

换过化油器试试        缸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空炮一般是化油器的问题。。。

火花塞击穿,点火器点火时间迟,混合气稀薄,化油器到气缸接口漏气,油里有水都会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