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根特长手机充电线

楼主(2016-12-12):
首先,原则是折腾和试验。

住的宅子有点老,装修不是那么前卫,所以墙上的插座啥的就少了一些。
床头只有一侧有墙插,另一侧要用电只能拉线。
砸墙布线啥的太麻烦了,拉过去一条插线板,时间长了发现也只有手机充电器在用,大插板基本在吃灰。

背景介绍完毕,开始折腾,目标是一条2米半的线,5V至少1A。
先选了一根稍微细点的2芯线,由于手机充电用,就仿照USB延长线的形式焊接完毕,有以下两点修改:
1、为了手机识别为电源,USB母座一侧中间数据两脚需要短路
2、USB母座电源两脚加了一颗470微法的电解电容

开始测试。
测试用万用表和USB充电测试仪,就是某宝上五六块钱的那种小玩意,能显示电压电流。
1、手机直连充电器,电压5.05V,电流0.91A。
2、手机通过上面的线连接充电器,电压4.73V,电流0.21A。
问题出现,这条线电阻相对于5V电源来说太大了。

这也是预期的一种结果,解决的思路有两个,一个是换粗线,一个是加补偿电路(升压)。
沿着折腾的路,加升压补偿电路,选择的是LM2577直流升压模块。这个模块的好处是调整完毕后,输出电压基本稳定,不随输入电压变化。
连接后测试结果并不理想。
1、调节模块输出电压为5.05V,通过该模块增压后,充电电压能升高一点到4.8V,电流也能升高一点到0.5A,。
2、充电时,无论怎么向上调节,电压电流都不升高,万用表测试输入电压降到了2.55V,用USB充电测试仪测量充电器输出电流已达2.2A。
3、拔掉手机,万用表测试空载输出达到了33V。
4、用以上数据计算,模块功率转换效率为42.8%,线损功率也接进50%。

一般,升压模块的效率大约在90%,它通过从低压侧吸收更大的电流来满足高压下的功率输出。无奈那条线的电阻太大,电流增加后电压进一步下降,模块无法再做功率提升。

----------------------不完整的分隔线

下面开始另一个方案,换粗线。
粗线一样存在电阻,即使0.1-0.2V的压降,对于5V充电来说都是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方案保留了LM2577模块,调节输出电压为5.05V。开始测试。
1、充电电压为4.95V,电流为0.82A。
2、充电器输出电流为0.92A,LM2577低压侧输入电压为4.75V。
3、用以上数据计算,模块功率转换效率为92.8%,线损功率6%。

折腾完毕,用热溶胶封闭USB头后,准备继续试用几天。

----------------------结论的分隔线

1、低压长线输电成本太高,线路损耗十分严重,或者只能加大成本使用粗铜线,土豪可用银线。
这也间接证明某些网友提出的用12V直流入户的想法不太现实,除非有廉价常温超导线。
2、直流升降压模块虽然号称效率较高90%以上,但是在升压尤其是压差比较大的情况下,效率远达不到这么高。
3、使用升压模块的时候,请确保低压侧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否则输出电压也是升不上去的。

再次声明,本文只为折腾和试验,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

网友:
升压效率低,还不如降压,用9V-12V的电源供电在靠近手机端加一个大拇指甲盖大小降压模块就可以实现楼主的目标,对线的要求也不高

网友:
恩,还得用高电压尾端降压使用比较靠谱,也好弄

网友:
不必如此麻烦,买一根电源延长线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
楼主说的很明白,就是不想在床的另一边放一个220V的大插排,又想搞搞新设想新玩法,其实方法很多的,第一:可以采用定压(高压传的远)的方法,在床的有墙壁插座的一端安装一只交流电源变压器(8-10V的W数要大于手机充电电流所需的W数),变压器初级(220端)近距离直插墙壁插座,次级引加长线到床的另一边,经整流滤波后接入5V稳压模块输入端。第二:根据开关电源稳压原理,更改手机稳压取样电路的引线(手机充电器内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经整流滤波后输出的5V电压至光耦的控制极AZ431的铜箔引线在5V输出的那一端断开,断开后,去向AZ431的引线也加长到床的另一端接到+5V上)。将AZ431的取样点更改到床的另一边,取+5V经过加长线严重衰减的电压点。

网友A:
我用两条1.2米的数据线拼接,用来充电,效果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条1.2米的数据线拼接,用来充电,效果很理想,

超导线?充电头是快充?否则绕不开线阻造成的压降

楼主:
很粗的线才行。所以楼主我加了一块升压电路,用来补偿这个电压下降。
2楼建议我用12V降压,其实也可以。其实那根线我用一条220V的也没问题,原来就是拉过去一个插排的。本文目的是折腾。

网友(2017-02-04):
弄个长的排插不就好了

网友:
论成本还是实用上来讲还是插排更好用

网友:
还是引一个插线板方便,使用随机配的充电器和充电线比较好。

网友:
师傅的这种精神值得我好好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