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打理目黑MSW-7124扫频仪

楼主(2016-12-12):
由于自己比较喜欢鼓捣收音这玩意,但是没有专业的仪器,光凭耳朵来调试,虽然能响,自己也比较满意,但是对于参数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盲人摸象,于是从简单的万用表开始渐渐添置了立体声信号发生器,超高频毫伏表,示波器,还有现在要说到的目黑MSW-7124扫频仪。我买的仪器都挑相对廉价的,这台是前不久某宝找到的。
满怀期待,不过到货以后心却凉了半截,拆开看里面显像管线圈掉了,研究了很久才弄好(此处省略500字),话说品相确实不好
测试能开机后,拆开里面灰常很厚,惨不忍睹,就打算打理一下,各位看官自己看吧,不多说了(怎么打理此处省略1000字)
清理干净了,各种干净,看着舒服多了
清理玩了以后,决定对电源进行改动一下,也就加大点滤波,原来是三只35V4700uF的电容换成了50V10000uF的电容,并对两个整流桥进行了散热处理
到此位置机器全部打理好,于是做了个鉴波探头,勉强可以用,对以前做的收音头中放部分进行了调整,以前用信号发生器和指针表调试得自以为很好的,结果用扫频仪一扫,立马就露馅了,波形惨不忍睹(忘记拍照了),最后精心配对滤波器,才得出下面宽带窄带波形。
谢谢观看END

网友(2019-03-25):
7124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波段转换开关年久了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2016-12-12):
玩儿得很好,有参考价值。

网友A:
多少米收的?看样子修复后不错,显示波型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收的?看样子修复后不错,显示波型挺好的。

还好,300包邮收的,机器本来是好的,快递摔的,还好没摔太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300包邮收的,机器本来是好的,快递摔的,还好没摔太严重

300元不算贵,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也算是骨灰级的玩家了吧?
都是高手!

网友:
这像是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员级高级玩家,这个绝对有参考价值!再调试机器能达到出厂标准了。

网友:
有仪器就是好

网友B:
检波头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波头做的不错!

这也是勉强用了,两个管子也是简单配对,高频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勉强用了,两个管子也是简单配对,高频不好

用2AP30的估计会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AP30的估计会好一些的

就是2ap30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大!

网友C:
请问毫伏表是干嘛用的?

网友D:
虽然是过去的技术,制造确实注重品质,价廉物美。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毫伏表是干嘛用的?

测量高频信号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过去的技术,制造确实注重品质,价廉物美。赞一个。

是的,机器做工品质确实非常好

网友E:
祝贺楼主淘到宝,期待楼主再制作高性能调频中放和FM高频头,还有高性能FM天线放大器,并放上论坛和大家分享制作过程,有这个宝贝制作这些就方便和有保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楼主淘到宝,期待楼主再制作高性能调频中放和FM高频头,还有高性能FM天线放大器,并放上论坛和大家分享 ...

做中放可以,做高频头,探头曲线太差了,不好用

网友:
这个打整太给力了,变废为宝啊!
另外,检波探头做得很牛,用BNC母座来做,很值得参考。烦请楼主上一张电路图哈

网友:
目黑不错,就是不懂怎样玩

网友:
请问楼主,我刚买了台7124,用手摸输入端有反应,10.7m各频标显示正常,试了下扫10.7m中放中周没反应,将各旋钮都调整过了。

网友F:
波段开关打在sw,不知是那里没调好,还是扫频仪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波段开关打在sw,不知是那里没调好,还是扫频仪有问题

SW  是短波吧 ?  10.7兆 ,是调频波段的中频,波段开关应该打在  FM  吧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W  是短波吧 ?  10.7兆 ,是调频波段的中频,波段开关应该打在  FM  吧 ?

fm不是65m---110m吗?

网友H:
我有台7123, 没有频标,该怎么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不是65m---110m吗?

测10.7中周 打在SW段,你先测个10.7陶瓷滤波器,右边大旋钮增益调到最大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10.7中周 打在SW段,你先测个10.7陶瓷滤波器,右边大旋钮增益调到最大 试试

谢谢,单独测中周一定要用检波探头吧?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2017-01-13):
你好,想問這個掃頻儀,閣下是在那一間淘寶商店買的,能發這個店家的鏈結給我嗎?

网友:
高手   做个记号,,,,

网友:
300包邮真值了,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2017-02-25):
鉴波探头有电路吗?

网友:
这个太牛了,这个都能捣鼓的那么麻利!!不简单!!

网友(2017-06-07):
高手,太牛了.

网友:
高手的,学习了,牛

网友(2017-08-29):
7124也可以扫IF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7123, 没有频标,该怎么修呢?

没有频标检查顺序
1、465K在MW波段设置,FM10.7在SW短波段设置,波段开关不在相应的位置,不会有光标出现的。
2、极缓慢的调节"中心频率旋钮"“扫描宽度”旋钮,如果频点正常会有一个或一组光标出来,然后慢慢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3、如果如上反复调整不见频标才算是:无频标
4、然后打开机箱,面对显示屏左手边有一组微调电阻,轻轻调节"频标微调"一般即可解决。

网友:
感谢楼主的知识传播 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得宝,BT5-A高频扫描仪功能如何

你这个是通用,带宽很宽,一个是收音机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黑是通用的,而BT-5是收音机专用?

说反了,目黑是收音机专用,这个型号的我有两台,BT有一台,感觉不太好用。目黑的调收音机好用多了

网友:
今天回帖怎么怪怪的,网页显示出错,其实已经发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小日本目黑果然厉害。BT-5是国产的吧?

是的.BT有很多型号

网友:
当然,单位还有安捷伦200MHZ的,还有手持,这些都是必备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端货。建武        CS2110的100M示波器如何?

不好意思,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得宝,BT5-A高频扫描仪功能如何?

早出了 目前只留下一台721自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测10.7中周 打在SW段,你先测个10.7陶瓷滤波器,右边大旋钮增益调到最大 试试

请教一下,测得鉴频曲线时,根据大小旋扭的值能看中放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测得鉴频曲线时,根据大小旋扭的值能看中放增益吗?

中方增益当然可以测量 不过要会算 拨动CAL开关 较正好扫频仪 然后像示波器一样数格子

网友(2019-10-07):
楼主真厉害!可以收拾的这么好!

网友:
谢谢分享,那天也买一台玩玩。

网友(2020-03-12):
这像是专业的研究员水平了!再差的机子都可以调试达到出厂标准了。 赞一个!!

网友:
手上有收音机专用的信号发生器 ,请问楼主怎样用它来校准7124?

网友:
这都能鼓捣好,太强了

网友(2020-07-09):
谢谢楼主图片拍的真清晰

网友(2020-10-07):
300块可以,现在目黑扫频仪价格都炒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