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闲置物品DIY高性能普通电动绕线机

楼主(2016-12-12):
    这几天集中搞了几个电子管制作,包括DIY示波管电视机,变压器是一只拦路虎,定做吧,时间长,费用高,关键是想想自己有很多铁芯和漆包线,闲着浪费。就用自己的手摇绕线机绕了几个,呵呵,惨不忍睹。主要是右手摇机器,左手跟着微微摆动,对排线极其不利,尤其细线,只能乱绕或者准排绕,最后往往窗口装不下而作废,有的时候被迫用稍细一点的线,窗口是够用了,发热严重,达不到额定功率。
    在淘宝上面看中了310元包邮的电动绕线机,毫不犹豫拍下。对方电话马上就过来了,说这个绕线机绕多粗的?我说从0.1到1.2,他说不行,目前市面上千元以下的都用的缝纫机电机,最慢稳定转速600转,这个1秒10圈,…………我的老天,0.16的漆包线启动瞬间就得断掉!在她的劝说下,取消了交易。
    那就DIY吧,为了一个绕线机,花千八百的还不是天天用,未必不过此已忘,不划算。于是顺丰包邮皮带若干条,定做尼龙齿轮若干,说干就干,第一代机器很快做好了,如图(失败的第一台机器):

     迫不及待实验:以失败告终,原因是555或者755电机低转速下力矩不够,稍微阻力大些就会丢转阻住,负载稍微小一点就飞快,很不稳定,加上手动绕线机主轴径向跳动大,排线时候很容易乱套。
     那就更改设计,闲置滑板车电机一台,示波管电视底座限制一个,正好拿来做底座。
事先用激光雕刻机搞好模板,用等离子切割方孔,圆孔。

车制主轴:
某宝上面的计数器什么的,外加开关和电位器:
初步排一下结构:
喷漆,组装:
细节:
转起来:

实验结果:最低转速0,最高转速600.可以2秒一转大力矩工作,负载空载转速变化不大,主轴径向跳动在0.3mm以下,排线完全没有问题,不存在左右手干扰问题,噪音机器小,半夜干活没人抗议。最大可绕直径12厘米之线圈,对于DIY来说,够了。

补充内容 (2016-12-12 15:58):
滑板车电机:36V,300W,实际使用12V,用直流电机控制器控制,控制器芯片555,带反接保护。自己焊上外接开关
地板180X280,2mm镀锌板,相当稳固。计数器5位,霍尔元件,电机轴上径向紧固螺钉吸上一块强磁...

补充内容 (2016-12-12 21:32):
标题忘了打【参赛】字样啦,还能补上吗?

补充内容 (2017-4-12 21:25):
记得一个枪械设计大师说过:把一把枪设计的很复杂,那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把一把枪设计的很简单,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我搞这个绕线机几易其稿,就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本机全部只有三四个非常容易找到的原件,实现了那种大多数光齿轮就有七八个那种绕线机达不到的精度和易用性,下一步再搞一个只有四五个部件的高精度蜂房绕线机,力求小巧精致,简单易做。
如果给工厂设计产品,就不用这么想。而DIY,最高境界就应该是“简洁至上”。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楼主:
这个的好处是不用毫无必要的传动系统,造型简洁,因为简洁所以精密,传动噪音少。元件数量最少、不会夹手、缠线的危险,不用定期换皮带,同心度好,径向跳动小,排线相对精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用左手排线,因为右手不用摇摇把,可以用比较灵活的右手绕线排线,质量相对可以提高。比之千八百元的产品有过之而不及。

网友A:
其实在第一图中,把从动齿轮直接装在绕线轴上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老师:我也许驱动器不行,感觉步进电机嘈音大,我这个基本0.5圈1秒没问题,用巨大一点的电机好处就是低速扭矩大,稳定,省去减速传动,减少误差累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第一图中,把从动齿轮直接装在绕线轴上就解决问题了

那样改动大,不能兼顾手摇,再者主轴径向跳动太大,直径只有10,容易弯曲,我这个主轴直径14,而且短,只有8厘米,刚性很好。

网友B:
没看到脚踏开关有点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脚踏开关有点不方便

反正左手解放了,左手控制转速很舒服的。

网友:
有这个性能应该不用手摇了……直接设定匝数,到了自动停止

网友:
二保焊机的送丝电机应该也行,内置变速机构,以前倒是整了一个,搬家不知道谁给拿走了,要不是我也能做一个了,那电机声音也很小,力矩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计数器5位,霍尔元件。   用这种方法计数会不会发生在计数感应区发生抖动显现。    是不是用旋转编码器好用呀

楼主:
做了几次3000圈的绕线拆线实验,证明绕线圈数=拆线圈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电机换成步进电机,这样低速下转矩损失就不会那么大了。而且真的可以到很低的速度,比如一秒一圈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转速容易控制扭矩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转速容易控制扭矩也会很大

我用的是闲置物品,可能步进电机也能获得很大的力矩,但是我这个电机也轻松在1转每秒的时候输出较大力矩,低于0.35的漆包线如果拉得过紧感觉要扯断的样子。

网友E:
请问楼主你这个电机有减速机构吗?两秒一转是用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实现的吗?请告诉电机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这个电机有减速机构吗?两秒一转是用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实现的吗?请告诉电机型号谢谢。

回楼上:无减速机构,滑板车电机,或者尤奈特,300瓦永磁电机,某宝上面一艘,起码有一万个链接,参数详细的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闲置物品,可能步进电机也能获得很大的力矩,但是我这个电机也轻松在1转每秒的时候输出较大力矩 ...

        这个绕线机确实比较好,那个14毫米的主轴,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绕线机确实比较好,那个14毫米的主轴,能买到吗?

z找车床师傅加工,20元。

网友F:
        谢谢有胆有识老师,某宝有24V300W和36V300W价格相同,是不是应该选36V300W跟您这台一样的电机?

网友G:
支持修旧利废,DIY出实用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有胆有识老师,某宝有24V300W和36V300W价格相同,是不是应该选36V300W跟您这台一样的电机?

我用的36的,实际供电12,很给力了。24的怕是不行,功率会太大,12V供电的情况下,不过你可以考虑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修旧利废,DIY出实用的作品。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36的,实际供电12,很给力了。24的怕是不行,功率会太大,12V供电的情况下,不过你可以考虑5V供电 ...

谢谢有胆有识老师回复,同意您的意见,选36V300W。如果选5V供电,对电源的要求太高了,谢谢!

网友H:
请教,排线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排线是怎样实现的

绕线机后面1米半远的地方放一个滑轮,线从自己手上路过骨架下面到滑轮,再回到绕线机绕在骨架上,尽量拉紧线,不断就行,慢慢绕,有骑马线的话,用手弄一下。

网友I:
要是做成自动排线的该多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做成自动排线的该多好呀.

正在设计线路,搞一个新原理。

网友:
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这个好,那个主轴我看起来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
实践出真知,diy出人才!点赞加分

网友:
用电动车电机和控制器制作好像更能好一些

楼主:
电动车的不行,实践过了,95%的角度都速度太高,而且要48V电源,实在浪费。

网友:
计数器可逆吗?如果不是绕错想回去挺难记的

网友J(2017-01-20):
游戏机出币电机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游戏机出币电机很合适

很多直流电机都合适,这个特点是取材广泛,
再有一个秘密告诉你:只要手稳一点,慢慢移位,不用刻意排线,效果和排线差不多,不会涨包的,因为一只手不用摇把子,另一只手就不晃动,就不会乱绕,空隙就不大,不信您试试!
我已经用此法绕了很多变压器,原来绕不开的,现在居然绕得下,还很宽松,功率达到了,铁芯不用选大一号的了,节约又环保。

网友:
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
最大可绕直径12厘米之线圈,对于DIY来说,够了。

直径 12厘米,我脑补一下画面,哈哈!

网友:
下一步改进自动排线,可加一个可逆电机,排线自动跟踪。DIY就是实践出真知,乐趣无穷。

网友:
支持修旧利废!

楼主:
h***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9eoaAz&id=524835016682&ns=1&abbucket=13#detail
原来的没找见,看看这个吧,一样我估计

楼主(2017-03-08):
跟帖子确认!

楼主:
【参赛】用闲置物品DIY高性能普通电动绕线机已确认

网友:
用步进电机做能做成全自动的。

网友:
能做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给你鼓励 点赞

楼主:
谢谢鼓励,主要想实践简洁至上的DIY“大法”呵呵。

网友K:
简洁可靠使用方便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洁可靠使用方便赞一个!

xiexie谢谢支持,我要再接再厉,搞一个非单片机的简易蜂房绕线机

网友:
要是   在 搞一个  倒计数  就好了  比如 初级线圈 是2200圈  在计数器上加上2200.。打开电机。到2200.就主动停车。。。

网友L:
电机用的是电动车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用的是电动车的电机?

对呀,电动车,滑板车,废旧收购站一大堆。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M:
真好!!!!!!!!

谢谢鼓励,这个绕线机用了几个月,真是好用得很。即使不刻意地排线,也很光滑,手能很稳,同样的不是排绕,手摇绕线机3500匝就绕不下的骨架,用这个能绕4100匝,绕出的线圈密实,交叉率少得多,手摇绕线机因为左手避免不了的斗皇,不能排绕的比较细的线,本机排绕无压力。总之很顺手,总共只有几个部件你,都是容易搞到的甚至废品收购站就一抓一大把的东西。简洁、可复制性强、极易DIY、高精度、高速度、超低速是本机特点。
      相比手摇的, “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洁可靠使用方便赞一个!

谢谢,记得一个枪械设计大师说过:把一把枪设计的很复杂,那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把一把枪设计的很简单,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我搞这个绕线机几易其稿,就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本机全部只有三四个非常容易找到的原件,实现了那种大多数光齿轮就有七八个那种绕线机达不到的精度和易用性,下一步再搞一个只有四五个部件的高精度蜂房绕线机,力求小巧精致,简单易做。
如果给工厂设计产品,就不用这么想。而DIY,最高境界就应该是“简洁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好处是不用毫无必要的传动系统,造型简洁,因为简洁所以精密,传动噪音少。元件数量最少、不会夹手、 ...

可我是左撇子,

网友N:
没看出怎么个计数。难道电机有计数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看出怎么个计数。难道电机有计数脉冲输出?

回老师,是主轴的径向固定螺丝顶部有一小片强磁,主轴下面那个黄颜色的是霍尔计数器。主要考虑简洁美观坚固,没零八碎的东西。

网友N:
其实那粗夹头铣成可以和钻夹头链接的就行了。 电机--连接器--钻夹头。

那么可以方便地更换不同粗细的夹具。你这个绕大骨架没问题。绕拇指头大小的骨架就不行了。换成钻加头后可以玩的花样就多很多。比如夹磨片,就成电磨。

不知道楼主对转速要求多高。转速不是很高。其实还可以用下面这种东西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那粗夹头铣成可以和钻夹头链接的就行了。 电机--连接器--钻夹头。

那么可以方便地更换不同粗细的夹 ...

回楼上老师,考虑过,这个最高200多转,因为我之前一直用一个手钻电池的绕小线圈,由于噪音大,吱吱响还有电刷味,LP大人坚决反对(由于我总是晚上业余时间干点活),如果安装计数器还破坏整体,想一下就15元请人车一根轴,径向跳动指标好,基本无声0.5-600转,外形美观,不用单独支架,总共几个元件,基本不用钳工技术和工具,由于要参赛,让不会钳工的坛友加1个小时的DIY,就能用上高质量的超过传统大路货的绕线机,也是在下的夙愿。
小线圈可以花10元车制一个加长杆,装个夹头。(如果钳工活占的比例过大,就会使作品粗鄙不堪,加工的东西越多,精度性能反而不容易保证)

网友:
构思很好,看了有点启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2017-05-16):
引用 楼主:
h***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9eoaAz&id=524835016682&ns=1&abbucket=13#detail
...

看到了,今天还包邮呢,呵

网友:
这个电机多少钱?

网友:
计数器用计算机替代就挺好的,只不过需要自己首先按下1+1=就好了

网友:
帮顶,坛友的工具老多:了

网友(2017-06-19):
老师那和主轴图纸能分享下么,想在淘宝定制可是不会CAD

网友O:
我帮你说个改进方案吧:掏一个8mm转B12夹头的转接杆,带径向紧固螺钉的,再买一个B10夹头,先把转接杆装在电机上,看看同心之后把夹头轻轻敲上,就OK拉!

网友:
赞!好手艺!正要换一个绕线机,及时雨。

网友(2017-08-11):
虽然看似挺简单 但是也很实用

网友(2017-09-10):
引用 网友O:
我帮你说个改进方案吧:掏一个8mm转B12夹头的转接杆,带径向紧固螺钉的,再买一个B10夹头,先把转接杆装在 ...

这个电机有一部分不是光轴,可以用那链接杆么?

网友P:
老哥不知道减速电机吗?速度降低了,扭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哥不知道减速电机吗?速度降低了,扭力很大。

直接断线。这个低速扭矩很小,线扯紧了,就不转了,好得很。

网友:
我有一个15转的减速电机,能用吗,用链条传动可以吗。

网友:
用干簧管计数,抖动的话,计数不准确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设计简单易行,一般业余使用足够了,手头也有几个低速电机回头试试

网友(2017-11-27):
是呀,有电机了就可以DIY绕线机.至于数字显示匝数,可以用家用机械电度表来改制.

网友:
简洁实用赞一个!!!老哥能分享下主轴图纸吗(或帮忙定制一支),不会CAD定制不了

网友(2018-10-26):
很好的创意。有时间也搞一台试试。

网友(2019-01-08):
很不错的绕线机. 支持DIY .

网友(2019-02-25):
引用 楼主:
直接断线。这个低速扭矩很小,线扯紧了,就不转了,好得很。

        有胆有识老师的12V电源是开关电源吗?电流是多少安?

楼主:
我用的好像12V,5A,毕竟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好像12V,5A,毕竟很久了。

         谢谢回复! 买了个12V29A的开关电源,如果好用也够用了。

网友:
看到了图片中的手摇绕线机,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回忆!七十年代本人用星期天整整一天的时间绕一个小变压器(用老解放车淘汰的点火线圈内铜线);到了八十年代,也曾自己仿制了手摇绕线机,(同样采用解放车的里程表芯改装计数器);看到楼主的仿制过程,感动+点赞!

网友(2020-01-01):
很实用啊,堪称物美价廉

网友(2022-05-30):
引用 楼主:
那样改动大,不能兼顾手摇,再者主轴径向跳动太大,直径只有10,容易弯曲,我这个主轴直径14,而且短,只 ...

有胆有识师傅您好,请问这个电机调在每分钟30转的时候能绕1.8MM的漆包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