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32LH23UR液晶电视求助

楼主(2016-12-12):
一台LG32LH23UR液晶电视有声音没图像,用DVD送信号也是有声音没图像,蓝屏,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弄,请求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逻辑板应该有芯片虚焊 , 可以尝试开机状态下 按压法  ,注意安全哦 ,

网友:
没有于玩过显示器,不过这玩意拆着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应该有芯片虚焊 , 可以尝试开机状态下 按压法  ,注意安全哦 ,

逻辑板是不是和输入接口板连在一起,逻辑板电压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板是不是和输入接口板连在一起,逻辑板电压高吗?

  不同电视是不一样构造的, 通常逻辑板电压低,但是小心静电 ,查一下对应型号就行

网友:
首先确定视频线及视频接口正确有没有正确把信号传送进电视主板,再决定打开电视进行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蓝屏不出图是主板的问题.不是逻辑板.

修好了,是逻辑板上的排线接口有氧化物,拆了几次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C:
蓝屏不是逻辑板故障,查主板视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不是逻辑板故障,查主板视频部分

下好了,是逻辑板上排线有氧化物,擦拭了几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