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俺看看这个密闭箱是否靠谱

楼主(2016-12-12):
最近,想给车配一个低音箱,看来看去,在ebay上买了个来福低音密闭箱,已经付款了。然后看到本论坛里的帖子,说密闭箱声音发闷,声压低等等不足。因为本来是想买个开口箱的,结果后来又改了主意。 懂的大侠给看看,看这个箱体和喇叭是否匹配得当。

喇叭是P3D2-12的,12寸的,额度功率是600W的,1欧姆的。我用的功放是ARC1000.1,1欧姆下的RMS输出是1000W的。

喇叭和箱体分别的参数列在下面,请各位大侠看看,看是否靠谱啊,谢谢。 ebay上这个密闭箱没看到别人的点评,也是没底啊。另外,这个密闭箱到手后,我是否需要往里面放吸引棉呢。

(1)喇叭参数如下:

Features of Rockford Fosgate Sub:
Rockford Fosgate Punch P3D2-12 12" 1200 Watt
Size: 12 inches
Peak Power: 1200 Watts
RMS Power: 600 Watts
Nominal Impedance: Dual 2-Ohm
Anodized aluminum cone and dustcap
Custom 10-AWG nickel plated push terminals
Diamond cut cast aluminum trim ring
Dual linear spider with embedded 16 AWG tinsel leads
Extended pole piece and bumped vented backplate
High-temp voice coil with spun-laced Nomex® re-inforcement collar
Protective PVC textured magnet cover
StampCast basket with integrated spider venting
Cutout Diameter: 11.25 inches / (285 mm)
Mounting Depth: 6.66 inches / (169.3 mm)
Voice Coil Diameter: 2.5" / (65.5 mm)
Magnet Weight 96 oz / 2.73 kg
Speaker Connector: Dual 10 AWG compression
Woofer Displacement: 0.194 cu.ft / (5.5 Liters)
Fs (Hz): 26.5
Re (Ohms): 3.20
Le (mH): 4.25
Qms: 6.70
Qes: 0.53
Qts: 0.49
Vas (Liters): 57.7
Sd (cm2): 570
SPL (dB @ 1w/1m): 85
Xmax (mm): 15.2
Sealed - Enclosure
Vb: 1.02 cu.ft
F3: 43.4 Hz
Qtc: 0.8
Height: 14 inches
Width: 18 inches
Depth: 10 inches
Speaker Cutout: 11.25 inches
Speaker Depth: 6.66 inches
Vd: 0.194 cu.ft
Vented - Enclosure
Vb: 1.79 cu.ft
Fb: 40 Hz
F3: 33.2 Hz
Height: 14 inches
Width: 25 inches
Depth: 12 inches
Np: 1 port
Dp: 4 inches diameter
Lp: 10 inches long
Speaker Cutout: 11.25 inches
Speaker Depth: 6.66 inches
Vd: 0.194 cu.ft
Vp: 0.073 cu.ft
Recommended Enclosure Type: ported or sealed
Minimum Sealed Box Volume: 0.50 cubic feet
Optimum Sealed Box Volume: 0.75 cubic feet
Maximum Sealed Box Volume: 0.85 cubic feet
Minimum Ported Box Volume: 0.70 cubic feet
Top-Mount Depth: 4.57"
Cutout Diameter: 9.13"

(2)箱体参数如下:
Features:
Rockville RHB12 Single 12" .92 cu. ft. 3/4" MDF Sealed Hatchback Subwoofer Enclosure Box
Designed For 12" Subwoofers
Machine precision cut mounting holes
¾” USA Heavy Duty MDF Construction
Top of the line Glue for extra durable adhesion
High quality GOLD spring loaded terminals
Designed, tested, and engineered to work perfectly with high powered subs
Designed to give the best sound quality
Enclosure Measurements:
Type of Enclosure: Sealed Hatchback
Enclosure Sub Size: Single 12"
Dimensions in Inches: 15.5" x 12.75" x 10.5" x 12"  (宽39.37厘米,高30.48厘米,底部深32.29厘米,顶部深26.67厘米)
Top Depth: 10.5"
Bottom Depth: 12.75"
Mounting Depth: up to 11.25" (enough depth for any shallow sub on the market)
Gross Volume Per Sub (Measurement for the outer dimensions of the box): 1.25 Cubic Feet
Net Volume Per Sub (Measurement for the outer dimensions of the box less the thickness of the wood): 0.92 Cubic Feet (箱体净容积25升)

梯形密闭箱

梯形密闭箱

网友A:
这英文的看不懂啊,等高手来看吧

网友:
是2欧的箱。。。。

网友:
声压才85dB?。。。。另外密闭箱体积要很大才有作用。放在车上用的喇叭箱都是缩小了做的。按喇叭要求做,箱子差不多占小车一半以上空间了。

网友B:
有人买了车用低音箱。到我这配功放,就低音而音比大箱同口径的低音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英文的看不懂啊,等高手来看吧

嗯,时2欧姆的,双音圈。到时是要并联成一欧姆。

网友C:
准备车震   用

低音炮最好是有音孔,炮 就是要有音孔可以放炮出来,低频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买了车用低音箱。到我这配功放,就低音而音比大箱同口径的低音差远了。

也就是说,这个箱体太小了是吗。就担心这个。

网友D:
这个不是标准密闭箱;是气垫箱,算低音炮吧!
看车上是多大的,如果是4吋,那么很难接上分频点,分频大约150-200左右;听感沉闷。
如果是6.5-8吋,分频大约80-120左右,;
这玩意是制造低频轰鸣声,不是放力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车震   用

低音炮最好是有音孔,炮 就是要有音孔可以放炮出来,低频效果才好

原本是要买有倒相孔的那种的,也就是来福原厂箱那种,嫌有点大了,才改成买这个密闭箱的。

网友B:
这个太小了,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太大了就放不下。所以,做成这么小的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标准密闭箱;是气垫箱,算低音炮吧!
看车上是多大的,如果是4吋,那么很难接上分频点,分频大约1 ...

喇叭是12寸的。分频点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小了,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太大了就放不下。所以,做成这么小的箱子。

嗯,那看来估计是买错了。拿到手后,能找改装店加一个倒相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看来估计是买错了。拿到手后,能找改装店加一个倒相管吗。

其实多是没有按要求做的箱子。想改也没哪里可改的。它的体积就是那么大。

网友:
另外:额定功率600w,峰值功率1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