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手机尾插口怎么换吧

楼主(2016-12-12):
说说有什么窍门没有啊,交流一下。

网友A:
我没有换过,不过看人家都是用热风枪来的

网友:
烙铁就可以换,风枪也可以,用风枪的话不能太高温度

网友:
烙铁焊注意静电

网友B:
直接用烙铁换,很简单的,先把手机尾插用水砂纸打磨或者用刀片刮下后用松香拖焊锡,薄薄的拖一层,然后放到原来插头位置用烙铁加松香拖焊锡就可以,完后检查看短路没有

网友C:
  10年俺一部小蜜蜂不能充电,检查是手机的尾座坏了,一把50瓦的电烙铁外壳接地,在尾座的原焊点加锡,融化后在桌子上一嗑,大部分的锡掉的差不多了,用小起子撬住尾座烙铁加热剩余的锡,轻轻的一撬尾座就掉了。说起来并不难得,但还是要小心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烙铁换,很简单的,先把手机尾插用水砂纸打磨或者用刀片刮下后用松香拖焊锡,薄薄的拖一层,然后放到 ...

人家问的主要是怎么把原来的尾插去掉,焊新的难度不大

网友E:
用刀片查到尾插底部,用烙铁加热慢慢撬。热风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的主要是怎么把原来的尾插去掉,焊新的难度不大

一样的方法,烙铁加焊锡拖下来

网友:
我个人一般用的方法是:先上点锡,降低熔点,然后加上助焊剂用旋转风的热风枪一档 330度吹下来,注意周围用茶色高温胶带或者锡箔纸。

网友:
这个只能用热风枪啊

网友:
用热风枪,眼睛不好别弄了,搞坏了更麻烦,

网友:
先用烙铁,吸锡网将壳子固定脚搞干净,平焊的细脚,加热,用木工刀片插入。

网友F:
没有专业知识别越搞越大,电子市场换一个也就二三十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坏的,再用烙铁焊上好的,

楼主(2017-05-07):
引用 网友F:
没有专业知识别越搞越大,电子市场换一个也就二三十

每天进步一点点,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换过,不过看人家都是用热风枪来的

跟师傅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俺一部小蜜蜂不能充电,检查是手机的尾座坏了,一把50瓦的电烙铁外壳接地,在尾座的原焊点加锡,融化 ...

还是你厉害,烙铁也行啊。

网友G:
咱用烙铁+牙刷把手机尾座拿下。

网友(2017-06-09):
引用 网友C:
10年俺一部小蜜蜂不能充电,检查是手机的尾座坏了,一把50瓦的电烙铁外壳接地,在尾座的原焊点加锡,融化 ...

这样会不会把机子磕坏,我也有各要换,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咱用烙铁+牙刷把手机尾座拿下。

这个主意不错,我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刀片查到尾插底部,用烙铁加热慢慢撬。热风枪快。

用热风枪最好,有些手机尾插与小零件相隔很近,用铬铁能焊下来,那我真是佩服了

网友:
有的手机需要先把屏幕拆下来,风险会比较高

网友:
直接更换尾插总成,某宝买一个,前几天刚换过一部三星手机的尾插板,都是充电的时候用手机惹的祸。

网友:
小毛病,大折腾,整个主板弄费,呵呵

网友:
用锡把所有的焊点短路(同时加热) 在用镊子轻轻拔下即可

网友:
这个插座看起来不大,但是拆装还是比较麻烦,主要是固定点分散,印制板线条比较细,操作不当容易报废主板。。 一般还是用吸锡线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