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75双色板LED屏探讨

楼主(2016-12-12):
       今天发的双色控制卡到位,接上电源,电脑上装好驱动程序,调好设置,简单点的做啦个时间钟,2块双色板

楼主:
   请大家看。。。。。。。。。。。呵呵

楼主:
  怎么又不能发图片啦??????????????????????

楼主:
请问怎么又不能发图片??????????

楼主:
请看图片。。。。。。。。。。。。。。。。。。。简单的2块双色板

楼主:
怎么图片不能发。。。。。。。。。。?

楼主:
版主什么问题?不能上传图片,不能使用图片?

网友A:
这玩意还用的上控制板啊。直接用单片机写个,功能比它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用的上控制板啊。直接用单片机写个,功能比它强多了。

请教怎么玩?

网友:
一乐论坛玩这玩意的比较多,到那边去看看吧。

网友:
单片机可以做万年历,比控制板强太多了

网友:
效果不错,08口的吧

楼主:
是的,08口的,才开始研究,才把BX-5A0 串口搞定,用一交换机数据线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