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立800x灯电源光耦的问题,困扰好久了

楼主(2016-12-13):
有谁知道日立800x的灯电源板上的3个光耦是干什么用的啊,我只知道一个是灯点亮反馈,一个是灯启动控制,另一个是什么功能啊?那个光耦的1,2脚没有任何电压信号,这个光耦是怎么控制的,起什么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灯电源的380伏,14伏正常,启动信号正常,就是通电没反映,就连启动的高压也没有,

网友:
把线路板正反面照相后发上网共同探讨。

网友A:
我的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想把灯泡供电去掉,就用供主板的电源部分,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怎么启动供主板那部分电路,好像主板有4路电源,不通电,所以不知道各路是多少伏的,你能量一下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想把灯泡供电去掉,就用供主板的电源部分,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怎么 ...

不能用主板供电,因为给点灯板供电的不是隔离的,好像就有5v和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主板供电,因为给点灯板供电的不是隔离的,好像就有5v和12v

楼主能量一下供给主板的电源是多少组电压?哪个是待机电压(插上220vAC后主板哪组供电有电压?)我今天把电源单独拆出来了,但是通电后主办供电的电压没有一组有电,应该是电源没启动,事先已经把点灯板屏蔽了。楼主能不能试试你的,单独通电电源板,拔掉供给主办电的排线,点灯板到主板的排线也拔了,然后屏蔽点等板,通电看看主板供电有没有电压,

楼主:
瞬间能启动一下吗,我的电源也是刚开始就启动一下后就保护了,经检查发现外边那个光藕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管输出并联了三个串联的电阻,那电阻短路了,拆除后就能启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瞬间能启动一下吗,我的电源也是刚开始就启动一下后就保护了,经检查发现外边那个光藕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 ...

插电瞬间主板那个lamp和remp闪一下,后面就什么反应都没了,你说的那个光偶是控制哪个三级管,三级管在主板上还是电灯板上,我就用一个12伏给主板供电,主板就可以开机了,不过没插上液晶屏,不知道有没有图像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电瞬间主板那个lamp和remp闪一下,后面就什么反应都没了,你说的那个光偶是控制哪个三级管,三级管在主 ...

要多路一起供电才可以,修电源就行了

网友:
点灯板输入直流330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多路一起供电才可以,修电源就行了

你好,我今天把电源板全拆了,试着不让灯泡部分供电,就让主板供电供电工作,不成功。要不要灯泡供电部分,插电瞬间主板三个灯都会闪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主板供电还是启动不了。最后用12v供电,主板电源灯亮橙色,按开机,可以开机,但电源绿色灯一值闪,约1分多种后电源灯和temp灯都红色闪,无法关机,整个过程没看到画面出来。,短接主板上插座的1,2脚也还是一样,不知什么原因,主板上还要屏蔽那些信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今天把电源板全拆了,试着不让灯泡部分供电,就让主板供电供电工作,不成功。要不要灯泡供电部分 ...

你把那个微动小开关短接了吗?也就是装上灯罩盖后,灯罩盖凸台压下的那个在主板上的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微动小开关短接了吗?也就是装上灯罩盖后,灯罩盖凸台压下的那个在主板上的小开关。

短接了,现像就跟我说的,就是不知道还要屏蔽什么信号,我现在就用12伏供电,什么电源板,点灯板全扔一边了,感觉没技术把电源搞好。

网友:
确认主板问题不大的话,不行就弄块电源板(连同高压板点灯板,估计也不会太贵,有卖拆机电源的)试试。那个电源要是有问题的话,基本上不好修,因为电源板上的功率管是用胶粘在散热板上的,电源做的太紧凑.....。

网友C:
我弄的那个机子,买了灯泡、灯架、灯罩小盖子,总算修起来了,效果还可以吧。像是要改LED灯泡做光源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能用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弄的那个机子,买了灯泡、灯架、灯罩小盖子,总算修起来了,效果还可以吧。像是要改LED灯泡做光源的话, ...

目前就是不太清楚主板和液晶屏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这机子正常开机状态各个电压是什么样子,有台好机对比一下就容易搞了,当初买就是打算改led的,有头有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不太清楚主板和液晶屏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这机子正常开机状态各个电压是什么样子,有台好机对比一 ...

单12v供电是不行的,还有一路5v供电才能工作,要修电源板子,这个电源板子你那个情况是上电瞬间保护,要检查保护原因,才可以维修,这电路不复杂,点灯板子拆掉,单查电源板,瞬间保护证明高压部分问题不大,检查低压部分的反馈电路,我猜是光耦附近的原件坏了,注意安全有高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不太清楚主板和液晶屏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这机子正常开机状态各个电压是什么样子,有台好机对比一 ...

我的那台机子,一开始用LED灯泡试,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找不到窍门,好在有坛友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拆开了电源短接光耦,发现开机风扇狂转,后又改为加了一小开关,等机子启动以后,然后再扳动小开关,这样机子就能顺利工作了,由于试机用了10瓦LED灯泡,能出图像但是亮度差的较多,查看网上改LED的帖子,发现起码要用几十瓦以上的才可以的,而且灯泡及恒流源的散热也是较麻烦的。等换上投影机灯泡以后,很顺利的就启动了,看来要改LED灯泡,必须要将机子的工作原理吃透才行,机子的启动是一个过程,只要有一项满足不了条件,电源就会处于待机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台机子,一开始用LED灯泡试,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找不到窍门,好在有坛友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拆开 ...

朋友你能测量一下灯电源上从反馈光藕数第三个光偶吗,看看有电压吗,是电平信号还是频率什么的,我的灯点不亮啊,我这短接反馈后开机,有点灯信号,灯就是不亮,最外边这个光藕1,2脚电压始终是0

网友:
日立800x

是液晶还是等离子,LCD还是LED背光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能测量一下灯电源上从反馈光藕数第三个光偶吗,看看有电压吗,是电平信号还是频率什么的,我的灯点 ...

你好,这个电源已经被我拆开了三四遍,现在电路上光耦的短接线已经拆除,整个电源已经复原。不知你用的什么灯泡?

网友C:
前些天维修时,大致看了一下灯的启动过程有点像金卤灯的过程,当按下电源启动键时,指示灯由橙色变绿色闪动,同时各路风扇启动,灯泡初闪了一下变暗,而后约1-2秒后灯泡慢慢亮起来,这时投影镜头里就出画面了,同时绿灯变得常亮,风扇完成到设定的转速状态。常态风扇转速较高,降噪状态风扇转速稍低一些,同时灯光亮度稍暗一些,这样设定可以增加灯泡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天维修时,大致看了一下灯的启动过程有点像金卤灯的过程,当按下电源启动键时,指示灯由橙色变绿色闪动 ...

最外边那个光藕的1,2脚始终为0v,换了一个新的点灯板也不行,灯泡是新的,能用氙气灯的安定器点亮,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
你好我的是3液晶的800x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外边那个光藕的1,2脚始终为0v,换了一个新的点灯板也不行,灯泡是新的,能用氙气灯的安定器点亮,我怀 ...

那就用万用表在路测试一下光耦是否正常(机器不加电的情况下),也就是1.2、脚用稳压电源6V串以适当的电阻通电,同时用表测量3.4脚电阻值有否变化,先把光耦的问题排除。另外,电源与CPU的关联度很大,也就是说受控于CPU,不过主板出问题的概率小于电源出问题,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CPU到光耦的走线及元件有否碰触虚焊的地方。

网友C:
还有不太引起注意的地方就是各路风扇必须要正常运转,只要一路风扇不正常或者空气滤网不通畅,电源也完成不了正常启动。

网友B:
800x是个投影仪,不是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x是个投影仪,不是电视···

多谢支持,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液晶电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不太引起注意的地方就是各路风扇必须要正常运转,只要一路风扇不正常或者空气滤网不通畅,电源也完成不 ...

投影机电源真有那么神奇吗,难到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看也不像,为什么把电源独立出来修就启动不了电源,搞不懂,这电源也没几个控制端控制它的吧,网上都找不到相关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电源真有那么神奇吗,难到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看也不像,为什么把电源独立出来修就启动不了电源 ...

不值得下那么多工夫探讨,不是专业维修,怎么去研究呢?
不过,还真遇到过风扇堵转,电源保护的例子,难道是主板上还带有检测风扇电流的端子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电源真有那么神奇吗,难到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看也不像,为什么把电源独立出来修就启动不了电源 ...

不值得下那么多工夫探讨,不是专业维修,怎么去研究呢?
不过,还真遇到过风扇堵转,电源保护的例子,难道是主板上还带有检测风扇电流的端子口?
这鼠标一点,帖子又发重复了!

网友:
投影机供电一般分待机供电和开机供电
插上电源线 主电源会产生一个待机电压 给主板供电 主板自检没有问题 待机指示灯亮起 如果自检不通过也会通过指示灯闪烁或颜色发出提示
当用户按下开机键后主板向主电源发出一个信号开启其它电压 我理解是和PC电源意思差不多 然后主电源开启PFC 给灯电源供电电压升压到380V左右
同时主板得到相应电压开始启动这时候还会自检一些相关信号 一切都没有问题后发出点灯信号 灯泡点亮 然后就有画面了

灯电源上的三个光耦 一个是点灯信号 一个是灯工作模式信  还有一个是灯反馈给主板信号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想把灯泡供电去掉,就用供主板的电源部分,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怎么 ...

不接灯电源是可以的 不过主板检 测不到灯泡了 正常好的机器 你按一下开机键后就开机了风扇开始转起来 然后灯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灯电源是可以的 不过主板检 测不到灯泡了 正常好的机器 你按一下开机键后就开机了风扇开始转起来 然 ...

你好,如果380的电压不受控制,待机的时候也有,这样能启动灯泡吗

网友:
主电源供主板有三路不同的电压,其中有一路是供主板待机用五伏电压。这一路电压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插入电源后待机指示灯就会点亮。除非电源板上的公共部分出问题才会影响待机电源。但是其他两路是受主板芯片控制的。十二伏是风扇供电。还有一个五伏电压是主板上的传感开关和信号用电。电源板上也是用隔离电源,主板控制主电源板上一个光电器来实现通断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电源真有那么神奇吗,难到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看也不像,为什么把电源独立出来修就启动不了电源 ...

同问:为什么把电源独立出来修就启动不了电源,有什么办法能把电源独立出来修理呢?也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有什么办法能把投影仪中的电源独立出来修理呢?也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