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问问

楼主(2016-12-13):
一台LG液晶电视,有声音,没图像,输入视频信号只是蓝屏,想问问师傅怎么办,是哪里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模数转换电路坏了

网友:
检查AV信号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换主板,具体哪里坏了你可能也修不了,费一番周折还是回到最简单的方法上。

网友:
数模电路故障,不好修,建议换主板

网友A:
没说型号没说电视和信号的模式,无法判断。
切换一下信号源试试?据我所知有的LG电视多个信号源共用音频输入端,比如分量和AV,选错了信号源就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型号没说电视和信号的模式,无法判断。
切换一下信号源试试?据我所知有的LG电视多个信号源共用音频输 ...

修好了,是接口排线有氧化物,拆了几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小问题,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