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直流电磁阀

楼主(2016-12-13):
家里卫生间国产马桶盖突然坏了,不关闭水了,应急安了个角阀,近日看见坛里有卖的,就买了几个,虽然外形不一样,我拆开后换芯一切正常了,上图供大家借鉴。

网友A:
看见单位的电磁阀是用四节电池驱动的,楼主的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单位的电磁阀是用四节电池驱动的,楼主的是怎么实现的?

你说的那种好像叫磁饱和的,瞬间给电吸合,并永久保持此状态,反向给电又释放了。我这个是马桶盖里控制自来水冲洗pp的

网友B:
    这个同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原理一样,只要将那个小孔内的异物用细针透一透并清理洗净,按原位安装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原理一样,只要将那个小孔内的异物用细针透一透并清理洗净,按原位安装好就 ...

对,这个小孔相当重要,安错位置也不行,必须离进水口最近,另外线圈里衔铁上的橡胶也很重要。

网友:
换线圈,只要能装上去一样的用

网友:
很多年前就拆过全自动洗衣机的进水电磁阀,那个小孔是和进水连通的,靠自来水压力辅助关阀的,因为自来水管道里的压力很大,单独靠电磁铁里面的弹簧压力是很难关闭进水的。
另外,现在很多抽水马桶里的进水机构,也是用的这种原理
补二张原理图

网友C:
那小孔是干啥用的?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孔是干啥用的?楼主能解释下吗?

看7楼,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小孔是干啥用的?楼主能解释下吗?

这个有些人理解反,电磁提供向上拉力,打开水阀;
断电,弹簧将阀体压下关闭;
但是压力不足以彻底关闭水阀,进水通过小孔向阀体上部注水,使上部产生水压,将阀体牢牢压下,彻底关闭水阀;
弹簧提供动作,上部水压完成彻底关闭水阀,因此,小孔必须装在进水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些人理解反,电磁提供向上拉力,打开水阀;
断电,弹簧将阀体压下关闭;
但是压力不足以彻底关闭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