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拼八凑做了一台小功放

楼主(2016-12-13):
最近,帮别人修理一台功放机,一时心血来潮,就从“宝箱”中拿出各种“传家宝”,凑了一台小功放,只有那个机箱和MP3播放模块是新买的。

1、先来一个全图:

2、功放部分:

3、喇叭保护部分,虽然是OTL电路,因为输出电容达到10000uF,开机保护还是很有必要的,也同时保护了功放ic:

4、著名的A94机箱:

5、电脑CPU散热器:

6、所谓的LA1875,开机一天,散热器都不热,估计是假的,不过还能响。

7、10000uF的滤波电容,也不知是不是正品。

网友:
绝对的假1875,两边都有缺口。我的真品1875在现在的天气开大音量,2斤多重的散热都可以烧热!

楼主:
前一阵子有人问我雕刻机的事,也在这里发几张图,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楼主:
在这里,制作PCB电路板,既使用了万能洞洞板,又使用了雕刻机制作的PCB板,还有用刀刻的辅助电源板,的确是七拼八凑的了。

楼主:
放两张修理别人功放的图:

1、机器型号,找了半天没找到原理图,谁有它的原理图,求一份啊:

2、修好了,在测试ing,,,,,,,,

3、晒晒更健康,使用了好多SAP15:

镇楼宝图:

网友A:
买的这个插卡播放器音质如何?我买了一个效果实在太差了

网友:
当然不是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这个插卡播放器音质如何?我买了一个效果实在太差了

你是不是买了12块钱的便宜货?我这个效果很好啊,FM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买了12块钱的便宜货?我这个效果很好啊,FM效果也非常好。

晕,我买的还是20多元的,当时也考虑了音质稍微好一点。

声音刺耳,收音灵敏度也不高

您这个在哪里买的?我也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买的还是20多元的,当时也考虑了音质稍微好一点。

声音刺耳,收音灵敏度也不高

我的也是20多元的。还可以通过蓝牙听音乐和打电话。
是这个型号:CT02CABT有通话黑色配线配遥控

网友:
谢谢。我的也有蓝牙

我去看看您那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级!将来也想做一台,届时再向阁下请教。

咳咳,,,这个是我做过最低端的功放机子了。
我只不过是在向你学习,手上有什么就玩什么,基本不准备买什么太多新元件了。
过一段时间,我准备把以前没有完成的“前十台机子”重做一次。

网友C:
好,好,好,坐等二师兄把那十台机器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好,坐等二师兄把那十台机器复原

没办法复原了,只能重做。

网友:
重做更好,等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雕刻机,为何不一刻到底?万能板在正式作品上不用为好。
PS:还是日经乃至月经的LM1875和NE5532吧 ...

这个就是七拼八凑的好处,谁顺手就用谁。一开始是没有考虑它的,然后每次开机,喇叭都发出一声低吼才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