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大圆规。画大圆方便,

楼主(2016-12-13):
为了画大圆周,自制改进了一个圆规,将一铝块,垂直穿二个孔,一个穿半径杆,一个用来固定划针,画笔,刻刀都可以,这样可以画圆,切圆都可以,半径杆可以买现成的方杆条,很易自制。画个一米二米的都不怕了。大家不妨试试,有了它,画圆不再难,这个就是用[它画了加工的。

网友A:
有创意!

您做这个板子准备搞什么大制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

您做这个板子准备搞什么大制作啊?

哈哈,这是做的矿石机支架侧面板,另外一块是这个。

网友:
真是大玩家!-----------------

网友:
天哪!大手笔呀!真是“大矿机:!赞一个!

网友B:
一根木条外加2颗钉子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木条外加2颗钉子就OK

一根细线加两颗钉子搞定。。。。

网友:
看到楼主这土圆规,让我想起了气割铁板,割圆铁板的那装置。为了割得圆,就用了类似楼主这种结构的专用工具,割刀走一圈,一个完整的圆铁片就割了下来。

网友C(2017-03-13):
圆点+绳套+笔也可以的,只是比较土气。

网友:
哈哈。简单有效。

网友:
非常不错。。。大园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点+绳套+笔也可以的,只是比较土气。

是的,这种方法有俩定点还可画椭圆

网友:
很简单,却也很有效

网友:
高手在民间,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