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车载收音模块Si4745制作的DSP收音机

楼主(2016-12-13):
        首先感谢坛友@叱咤调频的友情赠送,这才有的玩。

坛友@叱咤调频送了几个日本mitsumi(米兹米)公司生产的车载收音模块,型号是FAEC36 A30。拆开后发现主芯片是Si4745。百度一下发现该IC是Silicon Labs公司面向车载收音机市场推出的一款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收音芯片。极小的4*4 mm 24脚QFN封装,由于使用了先进的CMOS技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可以实现完整的全波段收音功能。为应对车内复杂的电磁环境,抗干扰能力较强。

芯片支持以下频率范围:FM波段:64-108MHZ;AM波段:520-1710KHZ;LW波段:153-288KHZ;SW波段:2.3-30MHZ。还支持RDS接收。可以直接通过总线输出信号质量指示、信噪比、频率偏移等数值。
工作电压:3.0-3.6V;典型工作电流: FM波段:26ma; AM波段:19ma; 待机模式:6ua。
FM接收灵敏度: 2uV;
THD:0.1%

这是Si474X系列的管脚和方框图

Si4745通讯管脚由SDIO、SCLK、SEN、RST构成。在RST的上升沿对GPO1和GPO2的电平进行采样确定工作于哪种模式。有三种控制总线方式可以选择:
1、2线模式(兼容I2C)
2、3线模式
3、SPI模式

因为GPO1内部集成上拉电阻,GPO2/INT集成下拉电阻。所以芯片默认工作于2-wire(I2C)模式。在3-wire和SPI模式下,总线由SDIO、SCLK和SEN组成。而I2C模式只使用SDIO和SCLK进行通讯,SEN的电平高低决定了I2C的操作地址。其对应关系如下:
SEN电平        写地址        读地址
SEN=0        0x22          0x23
SEN=1        0xc6         0xc7

以前玩过一些I2C总线的芯片,SPI和3线没有接触过,决定使用I2C方式来驱动。测量后发现,楼主手里的模块SEN接地,所以I2C的写入地址为0x22,读取地址是0x23。
I2C通讯协议:
起始信号(START):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从高到低的跳变;
终止信号(STOP):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从低到高的跳变;
应答信号(ACK):发送或接收完8bit数据后,在下一个时钟周期(SCL=1),SDA=0为应答(ACK),SDA=1为非应答(NACK);

写入流程:MCU发送起始信号,接下来发送器件地址(0x22),接收应答信号,再发送N字节的8位数据,每发送一个字节后都要读应答信号,最近发送终止信号,释放总线。
读取流程:MCU发送起始信号,接下来发送器件地址(0x23),接收应答信号,开始接收N字节的8位数据,每读取一个字节后都要读应答信号。如果器件非应答,就发送终止信号,结束读取过程。最后释放总线。

本制作主要用了下面几条操作命令:
0x01: POWRE_UP
此命令主要设置CTS中断使能、GPO2 输出使能、晶振、接收波段和音频输出选择等功能。
0X11: POWER_DOWN
发送本命令让芯片进入待机模式
0X12:SET_PROPERTY
设置属性命令
0X14:GET_INT_STATUS
获取中断状态,主要用于判断搜索是否完成。
0X20:FM_TUNE_FREQ
写入指定的频率(64-108mhz)
0X21:FM_SEEK_START
开始搜索电台。可以设置搜索方向和到达搜索终点时是否循环。
0X22:FM_TUNE_STATUS
调谐状态,本例中用于获取当前电台的频率。
0X23:FM_RSQ_STATUS
接收信号质量。RSSI:信号质量,单位为dBuV。SNR:信噪比,单位dB.

Si4745的常用属性:
0X1100:FM_DEEMPHASIS
去加重时间常数设置,默认值为0x0002(75us)。要设置为我国使用的50us,需要将值设为0x0001;
0X4000:RX_VOLUME
音量设置,范围从0x00-0x3f,共64级,每级步进1dB。默认值为0X3f即最大音量。

其余属性值在本制作中全部使用了默认值,也就是不去操作这些寄存器。

先用STC15L104W单片机做了一个测试小板,电路够简单,程序才是本制作的难点

能正常接收电台后开始了漫长的DIY之旅……

楼主80后没有AM/SW情结,地方小也没有RDS,决定只做FM波段。电路图和PCB,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
STC89LE52单片机做主控,模拟I2C协议控制DSP收音模块。MicroUSB提供5V电源,经1117-3.3降压后供DSP模块和MCU使用。加了一级TDA1308组成的音频放大,可直接驱动耳机。

热转印制板,三氯化铁腐蚀。

焊接完成的PCB

显示部分使用了单片机爱好者常用的1602液晶屏。PCB大小与1602相同,中间用铜柱连接。
受PCB面积和手里的按键所限只放了2个。另一侧放了3.5MM的音频输出和MicroUSB插座。

PCB细节来几张
完工后的成品,展示一下

在耗费了N(N>10)个晚上的空闲时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功能。

第一行显示当前电台的频率和音量,第二行显示RSSI(信号强度)和SNR(信噪比)。因只有2个按键,正常情况下短按可以向上(或向下)搜索电台,长按后进入音量调整模式,再次短按加减音量。

再来一张正常工作的美图

后记:楼主地处华东地区某小镇,能正常收听的电台大约在30个左右。和某型号使用Si473X的DSP收音机对比发现,本DIY作品无论是收台数量,还是信号强度都与之不相上下,但SNR(信噪比)比成品机差一些,可能与PCB布线不够专业和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有一定的关系。音质个人感觉还算不错,用耳机听听歌也很爽。楼主只是一名业余的无线电和单片机爱好者,水平有限。以上内容纯属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权威资料请查看Silicon Labs官方网站提供的器件手册和AN332 Si47XX编程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转让一个收音模块给我吧。

就两个,都被预定了

网友A:
楼主转让一个收音模块给我吧。

网友:
手艺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6,话说楼主手上的LCD竟然不是牛屎芯片  震惊

这个好久了,有点接触不良。后来换的蓝色的是牛屎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高频头看着很可爱啊,做一个pocket radio应该不错,就是不知何处有售

手里还有一个,要的话匀一个给你

网友B:
这个小高频头看着很可爱啊,做一个pocket radio应该不错,就是不知何处有售

网友:
做得不错,焊工精美。

网友B:
这个6,话说楼主手上的LCD竟然不是牛屎芯片  震惊

网友:
做得不错,焊工精美。搞清楚这些协议很费事,要查不少资料。

网友:
做的精致  有小巧

楼主:
再占一层,稍后上传视频等资料
视频在这里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2Mjg1MzIzMg==/v.swf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做的不错,这种模块那里有卖的。

网友C:
楼主的制作很精致,从PCB到整体布局看着很舒服,图片处理的也很漂亮。不足的一点是原理图上元件参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制作很精致,从PCB到整体布局看着很舒服,图片处理的也很漂亮。不足的一点是原理图上元件参数没有。

就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没几个元件的就没有标

网友:
这个芯片很棒。

网友:
我也准备做一个,功能多些的。

网友:
完美的制作,谢谢分享

网友:
做的真好!既有理有据,又干净利落!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真漂亮。 印刷电路板真赞!!!!!!!!!!!!!

网友D:
楼主好样的!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SI4730的收音机,感觉很爽啊!

楼主你的总结很简练。本帖我记下了.

一句话:我爱收音机,更爱单片机

网友:
不错,净化下电源,噪音会下降!

网友:
估计不用开关电源,或精选干扰小的,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样的!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SI4730的收音机,感觉很爽啊!

从楼主那顺走了一块,感觉这尼玛还是在玩收音机,是特么在玩单片机
PS:这芯片屌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那顺走了一块,感觉这尼玛还是在玩收音机,是特么在玩单片机
PS:这芯片屌爆了

您用的北方方言么?你的意思我看不懂呢

网友:
楼主好!您用的单片机是51系列吗?能否分享一下?我想试验一下短波接收效果。我QQ 邮箱312481363圈A
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北方方言么?你的意思我看不懂呢

额  好吧 好尴尬 我的意思是从楼主要走了一块高频头,编程太复杂,感觉不是在玩收音机而是在玩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  好吧 好尴尬 我的意思是从楼主要走了一块高频头,编程太复杂,感觉不是在玩收音机而是在玩单片机:vic ...

呵呵呵,这就是应用电子技术啊。

好好干,声音总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这就是应用电子技术啊。

好好干,声音总会有的

是啊,主要的工作就是写程序,与传统的收音机DIY流程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没有无线电基础也一样玩的转

网友:
话也不是这么说,没无线电知识,只能说能出声,但别的性能体现不出来。比如说灵敏度和信噪比的关系,带宽和噪声的关系,降噪参数设置等需要明白的,要不然性能就一般了。

网友E:
伸收手党能申请PCB文件不,我不要高频头,我想要你的PCB 学习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伸收手党能申请PCB文件不,我不要高频头,我想要你的PCB 学习画板

兄弟,你多练习几下就会提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伸收手党能申请PCB文件不,我不要高频头,我想要你的PCB 学习画板

给我邮箱,发给你。高频头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北方方言么?你的意思我看不懂呢

话虽然粗,但是是赞美的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我邮箱,发给你。高频头已经没有了

35956911@qq.com   最好给个SHC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给个SHC的原理图,谢谢

从新搞起SI4730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新搞起SI4730了吗?

我不会编程,算了,想练习画板

网友:
不会编程,要是的有成品搞个来学习一学习蛮不错的

网友:
LZ能不能把中波短波加进去,实验一下。

网友:
预订楼主 成品一件

全波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