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能开机故障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6-12-14):
  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1、今天拿到客户故障板,客户反映的故障是插尾插引起大电流,不能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果然是大电流。

  2、接着使用松香法,在板子熏上松香,加电发现Q2300电子开关松香一下熔化了,怀疑是Q2300短路引起的,将Q2300拆掉还是短路,最后也就将U2300充电芯片拆掉不短路了。

  3、将Q2300和U2300芯片换上,上电测试还大电流,怀疑芯片是坏的或者是装芯片装短路了,接着拆下Q2300和U2300芯片,测量周边的电容发现这几个电容是短路的。

  4、从PCB图上看与这个几个电容相连的地方很多。

  5、这个点是PP_VCC_MAIN供电,将于PP_VCC_MAIN有相连的地方都熏上松香,进行烧机,发现CPU上方的一个电容是短路的,将此电容拆掉,故障排除。

网友:
受教了,谢谢分享,电容在电子电路中容易老化

网友:
受教了,谢谢分享,电容在电子电路中是故障率算比较高了。

网友:
这个检查方法还是挺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检查方法还是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一项技艺

网友:
虽然不修手机还是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