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换平板液晶屏的驱动版

楼主(2016-12-14):
一台平板内屏接口被扯坏,另有一个接口、驱动好屏破的液晶屏,有换过液晶驱动版的大侠吗,请教怎样换,

网友:
屏幕型号不同不能代替,换接口插座就是

楼主:
两块屏型号一样的,接口的焊点都被扯掉了

网友A:
同型号的你看看屏玻璃过来的软排线跟板连接是压接的还是接插件的。接插件的板对调就行,压接的业余不可能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你看看屏玻璃过来的软排线跟板连接是压接的还是接插件的。接插件的板对调就行,压接的业余不可能对 ...

是压接的,按照网上焊接不成功,只有背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压接的,按照网上焊接不成功,只有背光显示,,

机器压的,而且软排线拆下后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压的,而且软排线拆下后也要换

风枪吹下来后有点弯曲,但还能上锡,驱动板上也能上锡,对接焊上后显示背光,换接不成功

网友:
风枪吹下后排线被拉伸变形了,再放回去已经不能一一对位了,所以也要换

楼主:
看来换屏驱动板困难大,手功换成功不易阿

网友:
看看能不能焊上个接口座

楼主:
这样的软排线不能焊接口座子

网友:
淘汰了吧。手工不能完成的!

网友:
软排压的接口一般业余是换不了的,需要到专业压屏的地方去修,但维修费超贵,还不如买一个屏

网友:
问下淘宝卖驱动板的

网友:
可以换,首先你要买台压排机,便宜的几十万RMB,贵点的几百万RMB

网友:
这个搞不了,不要研究了,浪费时间

网友:
我们这边有机器。  大概有3平米 占地面积。     你想压  我可以帮你。

网友:
这个手工可能也能压的,不过要技术过硬才行,首先这个排线要清理好,然后再对一下板子,看是不是所有的脚 都能对上且不碰脚 ,然后就是对上位置后用一块橡皮垫着压实,但排线头部留一点,这时就用风枪吹就行了,成不成就看楼主人品了。

网友:
这个焊接有难度吧?反正我没试过

网友:
我还是自己找人焊吧!不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