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高压切换问题

楼主(2016-12-14):
最近折腾装了一个电子管FM收音机,功放部分是6N2+6P1的单声道,现在想实现在收音机和收音头功能之间切换,因为机器的功放受变压器功率限制,做的是单声道(收音部分和功放部分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变压器),想通过切断功放部分的高压和灯丝的方法来实现收音机和收音头之间的切换,当功放部分通电的时候,机器工作在收音机状态,可以直接接音箱使用,当功放部分的高压和灯丝断开后,解码出来的立体声信号由立体声接口输出可以接其他功放。
音频信号可以用普通的信号继电器来切换,灯丝也可以用普通功率继电器来控制,但是直流高压部分,查了很多继电器的参数,都不能负载高压直流,直流没有过零会拉弧,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有人说用普通的功率继电器就可以直接控制高压,因为后面不是感性负载,有电容,而且电流小;也有人说不行,请各位老师指点。
(若普通继电器不行,看了下松下有款小型photoMos光耦  直流专用,最高负载400V DC   180ma,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A:
加个耐压高点的晶体三极管,继电器触点控制基极电阻,闭合时三极管饱和导通,断开时三极管截止切断高压。因基极电流很小,触点拉弧小,还可在触点上并个消弧电容。

网友B:
灯丝断电后,阴极不发射电子,也就没有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不必切断!你想想看。

网友:
2楼高见

网友C:
三楼的说法,会不会产生管内打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灯丝断电后,阴极不发射电子,也就没有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不必切断!你想想看。

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开玩笑,这是电子管的基本原理,以前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是只断甲电,乙电不用切断。这些年怎么玩电子管的都不学电子管基础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说法,会不会产生管内打火?

看样子你是小学友,电子管内部电极真空打火的高压要达到上千伏(灯丝不加热,阴极无电子发射的情况下)。
这是电子管的基本原理,以前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是只断甲电,乙电不用切断。这些年怎么玩电子管的都不学电子管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玩笑,这是电子管的基本原理,以前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是只断甲电,乙电不用切断。这些年怎么玩电子管 ...

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是小学友,电子管内部电极真空打火的高压要达到上千伏(灯丝不加热,阴极无电子发射的情况下)。 ...

不好意思,我刚刚才起步学习电子管。

网友:
唉,这不是高见,是常识,你可以试一下,在电子管屏极或帘栅极串一电流表,灯丝不加6.3V会有电流吗,再贴一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看看乙电是不用开关切断的!

网友:
我也是学徒的,按我的理解功率继电器可行,反向并联个二极管灭弧。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楼下师傅解释。

网友:
楼主,真的不必纠结在高压电路上,切断前级低放和功放管灯丝就可以了。不开玩笑,也请彗星老师给解释一下,不然好多朋友会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耐压高点的晶体三极管,继电器触点控制基极电阻,闭合时三极管饱和导通,断开时三极管截止切断高压。因 ...

感谢老师指点,抽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