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时代二保焊机 电流调不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14):
时代PC20-500二保焊机电流调不大 只有280A

如图所示 焊条粗细选择 没见有反应 内部电路板跳线也试过 无效 机器只能在30A-280A  13V-48V调整 可以焊接  请问各位师傅问题出在哪里 上面是测绘的送丝机调压调流电路

另外有个问题 买来的送丝盒 调流电位器是5K 结果就可以调到350A 这个倒底是机器故障还是调流的电位器阻值不对哪??

网友:
我买的一台2手时代500保护焊也一样电流最大200多不知道原因 但是可以正常焊接   楼主的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我卖的二手时代二保焊也一样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人啊  有木有大神回复一下啊

网友:
我厂有很多二保焊。所有的这种机子都需要外接手柄盒来调节电流,不用手柄盒的话,电流调不大。所以,楼主的焊机是好的。

网友:
这并非故障。焊机就是这么设计的。必须连接外手柄盒

网友:
而且我厂二保焊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相同,就是都必须外接手柄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