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只有一个键不灵都是键本身的问题,如果是一组键 不灵,通常是里面的某条线断了,用根铜线贴在上面就行,用锡焊是不行的,或者用导电银漆。

网友:
是不是那个数字键没有按转换,成了方向键了。

网友:
报警的话那就是键盘粘键了,换一个吧,修复的可能性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