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能对接吗?

楼主(2016-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对好线的颜色,直接拧起来,电工胶布一缠,不是很长的话对网速没有什么影响,但时间久了胶布会干,那个头就会接触不好,焊接起来是个好办法,但是要烙铁,一般人没有,水晶头对接也不太好,时间久了也会氧化,特别是潮温的地方,最好就是一根完整的了

网友:
能行,那个纤维丝应该是增强拉力的;

网友A:
必须可以啊,可能会影响一些速度。百兆就是4根就够用了,千兆需要都用上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对接,注意色标,相同色标的对接。

网友:
我接过,接好后用锡焊

网友:
一般网线芯线是8根,但只用4根,接水晶头时有一定顺序,加接网线长度一一对应接长就行

网友:
这也没什么,只要接对,没短路就能用、

网友:
这没什么啊,我也干过,焊锡加热缩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啊,可能会影响一些速度。百兆就是4根就够用了,千兆需要都用上

我的印象上,应该是10兆4根线,百兆8根全用上。

网友:
距离不是太远的话,都可以的。

网友:
现在的百兆路由器用四根就行,一般水晶头上1、2、3、6这四根,4578不用。接点最好锡焊,并且用热缩管套上。

网友:
这玩意割断重接太正常了,我都接过N多个接头,好像是咱们普通的网线只用8根线里面的4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 2 3 6)也就是橙色的一对和绿色的一对 蓝色的和黑色的两对不需要
(千兆的八根线就都需要了)

网友:
最好买一根,会影响传输速率,丢包率高,丢帧

网友:
相同色标的对接是可以的,但是要可靠对接,不然很容易出来问题的。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网线接头。我家后面,就有联通剥接的进户网线。

网友:
没有接线子的话,直接拧紧就行了。

网友:
可以对接的,要把线的颜色分清楚

网友:
可以,只要排序不搞错。

网友:
有专门的接头…黄色的…一颗一颗的…!
我这多得很…!!!
颜色对起来…点上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上,应该是10兆4根线,百兆8根全用上。

是百兆4根 千兆8根

网友:
8根线都用上能千兆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对接

网友:
时间常了.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支持5号,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专用对接头更好!

网友:
可以用 问题不大 但是不能承受拉力 接不好了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
我记得10M以内可以用4根,100M用8根。接头可以用3M的接线子,最好是双刀的,用起来很方便,用钳子一夹就行,网线不需要剥皮。

网友:
先在网线一头套上合适的热缩管,再按颜色套上合适的细热缩管,烙铁焊接、热缩内部焊点后在热缩外部。

网友:
可以对接的,我以前经常对接,有一种对接的卡子,卡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