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6层主控板断裂的修复

楼主(2016-12-15):
去年入手几台国外某知名品牌设备,是全新机由于XXX原因被砸造成里面多块PCB受损,最严重的是主控板(6层的PCB),已经断裂分离成两部分,此主控板上百元以上的芯片就有六七个,二百元以上的都有两三个,心在滴血啊,找不到任资料电路图(更不要奢望PCB图纸了),只能是硬着头皮用自己一点可怜的电子知识干了(先说明本人的技术不在二百五以上也不在二百五一下,感觉最值得骄傲的不是技术是动手能力),针对这块主控板而言完全是擀面杖吹火,更不要说哪条线是什么功能?去往哪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把断线连接就绝对OK,不多说了,直接上图,边看边聊!(好像是本人权限不够,今天不能发太多照片,明天会继续,敬请关注)
下图是板子的反面(焊接面)
下图是板子的正面(元件面)
先拆掉周边影响操作的元器件,小心剥开正一层,正二层,反一层,反二层,透过强光观看正三层,反三层。
小心处理中间的这两层走线
把断线连接
电源线要加粗
所有的过孔要引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哇!这个功夫钱值老了。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照片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耐心了得。我在坛里收了阿尔派功放,4层板烧了一个大洞,直接就当拆件料板了。

楼主:
继续,书接上回
下图..准备好连接铺地的稍大面积的铜皮
下图..连接好里面两层导线后用环氧树脂填充
下图..耐心的等待胶固化
下图..把准备好的铜皮按照需要剪成各种奇葩形状
下图..这步要想焊的完美挺不容易,起码我这水平和条件,有点难,凑合吧,反正不在外观
下图..正反面的铺地(第二层)连接后仍然是盖环氧树脂胶,等待.....
下图是胶固化后连接正反面第一层(最外层)导线(还好这层导线不多)和少量元件
下图..供电的导线要加粗哦
下图..把外层的导线和元件用少量树脂胶固定,整体清洗后刷三防漆(刷了两三遍)
下图..把主板装机
下图..开机测试一切OK
总结一下:不只是这一块主板,还有另一块主板比这个还要严重些,还有电源板三块(4层)其他板块4块(4层)都不同程度受损,由于本人平时上班只能在业余时间搞这些,没有任何资料图纸可以参考,加上本人水平的限制,坦白说对于各个芯片的作用一无所知,边处理边找芯片资料,所以此工程耗时一年 ,也是被逼无奈,成功的关键还有一条就是这几台机器是同品牌同型号,可以相互对比测试(这点相当主要)上面这些步骤其实实际过程中间还有太多的插曲,很多时候不是一次就测试通过,树脂胶固化后又弄开重新搞的时候很多很多,好在终于成功修复。说实话,成就感还是有的。马上到上班的时间了,暂时先到这里,有机会在继续和朋友们交流,谢谢大家!

网友:
动手能力点赞,幸亏是业余修补,如果算工钱的话

网友:
超级线路板修复大虾

网友:
楼主有勇有谋 胆大心细  佩服佩服

网友:
这动手能力这耐心,我服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版主的功夫真是了得,必须赞一个,如此的维修办法,别说做了,想都不敢想。

网友:
高手 高手 尔等就只能修修双面板

网友:
这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
膜拜!膜拜!

楼主:
感谢 两位版主加分 其实修复这块主板只是这个工程的一部分而已 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 只是当时有些工作没有来得及拍照 稍后会把拍照的部分工程分享给大家 在此希望和更多的朋友交流学习 感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