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修 冰柜 低压 铝管漏了

楼主(2016-12-16):
报废公司撸的  没什么事情  搞搞 练手。。。上图

网友A:
因铝带反粘重新盘的蒸发器铜管将导致传导吸收铝衬板上的热量不均,而造成制冷效率过低,压缩机工作超时,压缩机寿命大减、耗电严重,所盘的蒸发器铜管低压尾端应焊接缓冲储液罐,调到最高档长时间运行2小时左右,距压缩机约10-30厘米的低压吸气管应初见结露,而不能结厚霜或冰,否则后续会损坏压缩机内部阀片。盘管优点就是接头焊好肯定不漏,缺点就是上面的问题,再就成本太高、工时过长、工艺差一些。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听诊器在加高压后内部衬板进行靠近听诊,听到有气流或气泡的区域逐渐缩小漏点范围,尽可能在最小的范围进行局部用壁纸刀割开3个边,向没有割开的一边掀开,不要掀出直角以便后续复原,肥皂液方法找出漏点进行铝焊,试压检测不再漏后,氮气吹空(无条件可不用),进行真空再加制冷剂。

网友B:
我94年修冰箱,盘管,修压缩机电机。真是一个冰箱搞一得房间全是拉圾。你加氟的多少可看压力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94年修冰箱,盘管,修压缩机电机。真是一个冰箱搞一得房间全是拉圾。你加氟的多少可看压力表。

修冰箱冰柜充制冷剂称重或看表是规程,但实际收尾还是看蒸发器尾端(压缩机前端)的凉度或结露状况

网友:
那你从新盘管,管的大小变了,毛细管长度偏差。不看高低压,自看凉度和结露。

网友:
我的冰箱也漏氟了,喊维修工加过昂,后来又没气了,也喊不来了,一怒之下,自己盘管,买了一套焊接设备,又买钢瓶灌气,最后又把压缩机换了,冷凝器换了,到现在还是用着,舍不得换掉,自己的成果啊。

网友:
焊接设备和修冰箱工具还是很有用的,自己装空调管子不够自己接的,空调不冷自己加氟,还给亲戚帮忙省不少银子

网友C:
想请问坛里的朋友,什么牌子的冰箱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坛里的朋友,什么牌子的冰箱耐用。

现在电器要说用上3年就算是质量好的,除非自己加工就耐用。现在基本上都是铁管最多3年。如果不经常使用用一段时间不用,最多一年半载就要坏,蒸发器是铁管。。不耐用。现在电器质量就这样。。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A:
因铝带反粘重新盘的蒸发器铜管将导致传导吸收铝衬板上的热量不均,而造成制冷效率过低,压缩机工作超时, ...

不错,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