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的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怎样接线(有图)

楼主(2016-12-17):
4个接线端子的定时开关怎样接线?不明白内部的工作原理,请教老师。
外观图如下:

网友:
机械定时器,这个没玩过,不过以前的旧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是这种机械定时器呢

网友:
用万用表应该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A:
首先M是接零线的(步进电机的零线)
你必须有一个万用表,测一下2和它左边的电机接线柱是不是通的,如果是通的,这个就是接微波炉用电的一端。
你现在的定时器估计把旋钮乱拧到了定时位置,如果是定时位置(没有回0),再测2和1是不是通的,如果通的,就给1脚接上火线,这样步进电机就会工作,定时器逐步回到“0”的位置,这个时候电机应该停止,断电后测量2和1应该是不通的,1脚接火线,2脚接负载,3脚应该是悬空脚估计用不到。

网友B:
看图片,这是度娘上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这是度娘上下载的。

上面的图片是自己实际拍的图片,下面那个的借用的。你这个图与实物没法对号。

楼主:
感谢坛友的支持,再上一个图片,希望明确 1、2、3、M 四个端子分别接到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片是自己实际拍的图片,下面那个的借用的。你这个图与实物没法对号。

如果是更换,原机定时器的接法图片有吗?维修更换需要灵活应用,除非你用原厂原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M是接零线的(步进电机的零线)
你必须有一个万用表,测一下2和它左边的电机接线柱是不是通的,如果是 ...

感谢。你介绍的比较具体,介绍的状态也挺对的,我又发了一个图,请明确一下1、2、3、M 分别接到哪里,与你的那个图怎样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介绍的比较具体,介绍的状态也挺对的,我又发了一个图,请明确一下1、2、3、M 分别接到哪里,与 ...

火力调节,这个不懂,没修理过机械控制的微波炉
你用万用表一只表笔接2脚,然后和3或者1进行测量,定时器拧到5分钟,2和1通,拧到0分钟(就是定时结束的位置)2和1不通,那么1脚就是接火线输入,如果不是这样的,就测量2脚和3脚,如果3脚是以上所述,那么就是3脚接电源输入。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手画的原理图没有标1,2,3就是因为我手上没有这种定时器,你知道我文字说的原理,万用表测量就能判定了。
火力调节,这个真不懂,不能乱说

楼主:
谢谢坛友们
今天终于找到明确的答案了,介绍给大家。
1--M 接220V
2--M 接风扇电机、转盘电机、炉灯
3--M 接高压变压器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