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台钻,未完工···············

楼主(2016-12-17):
上次简单DIY的台钻不是很好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3874-1-1.html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775电机直驱力气太小,转速太快。
第二:小线轨精度不够,刚性不足,受力后同心度变差。
第三:B10夹头太小,只能用到6.5MM的钻头
第四:外观不好看,体积稍大了点

这次再来,重新做过,B16夹头可以最大使用14MM钻头,两条15形进口线轨,主轴里面是8个轴承的精度相当好,100XL 同步带增加扭矩,3比1同步轮变速后3000转左右转速也差不多刚好,目前还差升降弹簧没有安装,另没有找到够厚的铝板或者铁板所以使用了10MM的电木板,不过螺丝是穿过电木板后面直接上到滑块的,受力倒不是问题不太好看而已,还有钻头部分感觉太靠后了一点要是能多往前面5公分将更好(还是需要够厚的铝板换一块最好,有材料后在换了它)

已经测试过装10MM钻头打10MM厚度的铝合金板毫无问题,精度很好完胜之前那台,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纹丝不动,没有受力跑偏现象,底板是9MM后钢板(设备拆的,有些生锈,喷了一下漆好看点),整机10公斤左右重量。测试了一下自我感觉精度不错,但是没有千分表不能实际测试抖动有多少

网友:
这些天一直在看工匠先生以前的帖子,先生在斯特林发动机的帖子里提到他那台数控铣床,那台铣床给我不少灵感,当初匆匆看过只记得电控箱里有变频器,但是看图片似乎又是伺服电机,一直想弄明白,可惜……后来在其他帖子里看到,先生的主轴用的是伺服电机,变频器应该是雕刻时电主轴驱动用的,铣削用的是伺服电机。以前外地打工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一台编码器砸坏的,方的,细长,边长还没一百毫米,标注的200V电压竟然近千瓦的功率,当时维修工说这玩意儿没用了,编码器破了就是废品,后来回家因为太沉没带走。前阵子听说伺服电机能用电动车控制器耍,后悔呦。
坛子里有人出那种方向助力电机,小个头也是大功率,外型和结构不适合我用,在淘宝看到又卖编码器损坏的伺服电机,网上查来查去没准确的说法,也不去尝螃蟹了。普通鼠笼电机体积大重量大,做小东西的话结构不好做

网友A:
那么结实的底座和轴导轨,电机那么小,是不是杀鸡用了牛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结实的底座和轴导轨,电机那么小,是不是杀鸡用了牛刀

直径14的钻夹头用这么小的电机,是杀牛用了刮胡刀。

网友C:
楼主好手工,支持楼主,要是再配个变速箱,就更养眼了;

网友:
钻头夹的精度好像白瞎了那些直线滑轨。应该找个好的。

网友D:
您可以用一个加长铝合金滑块来代替两个,主轴某宝上有卖ER轴心的,但是那个行不行我没验证,这是我以前想做台钻时候的想法,滑块和轴心还在购物车没买。经过一级减速主轴力度要大很多,无动力主轴稳定性也高不少。想增加立柱到卡头的距离可以用铝合金的型材,我上次给您看的照片是20*40的,我买的一米切两段,带运费四十多好像,T槽宽度8毫米,还可以考虑2550铝合金,槽宽6毫米,只不过一星半点运费不合适,您可以找当地做铝合金的看看,好像忘了您也是做工程的 。版主,向您求教个事,就是这主轴电机的,直流电机常见的转速太高雕刻还行钻孔我嫌不够力度,串激电机又太吵转速不好控制,我见不少卖无刷电机的,标注功率都不小,还有卖编码器坏了的伺服电机,也都是体积小功率大,价格有的还不贵,看着很是眼热,有的说能耍,有的说不能,这东西要能用多好,小个头大动力,加一级减速做小车床动力似乎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用一个加长铝合金滑块来代替两个,主轴某宝上有卖ER轴心的,但是那个行不行我没验证,这是我以前想做 ...

去买铝合金肯定是有的了,不过一点点东西去买也不合适呵呵,电机我有12V大扭力的,不过轴径什么的有不合适同步轮,所以暂时用着775电机,经过一级减速虽然扭矩增大了,但是实际上钻厚铁板之类的775电机力度还是不够的,一般使用这样已经没问题,当然碰见合适电机的时候在换一个就更好了,那是步进电机好像不太合适做电钻吧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E:
铝合金的刚性不好,不建议使用铝型材。可以考虑再加一个775,做成双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的刚性不好,不建议使用铝型材。可以考虑再加一个775,做成双发的。

加铝合金只是垫高一点,不受力的,双电机还真没想到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铝合金只是垫高一点,不受力的,双电机还真没想到过

用2根12MM的光轴加2个铜瓦直线轴承精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2根12MM的光轴加2个铜瓦直线轴承精度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297-1-1.html

网友G:
不知道你这样的无动力 装到雕刻机 能不能胜任呢,  也想做个无动力呢 。。电机选什么样的 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这样的无动力 装到雕刻机 能不能胜任呢,  也想做个无动力呢 。。电机选什么样的 指点一下,。

装雕刻机恐怕这种主轴不行,雕刻机精度要求要高许多

网友H:
哈哈哈,老大花这工本费能买俩旧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老大花这工本费能买俩旧台钻。

手里有这些闲料就瞎折腾了,不管成本多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里有这些闲料就瞎折腾了,不管成本多少了

以前未看过版主的帖子,今天才知道,版主也是位能工巧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未看过版主的帖子,今天才知道,版主也是位能工巧匠。

其实我是很喜欢DIY 的,这几天又改装了一个可调电源,不过还没完工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里有这些闲料就瞎折腾了,不管成本多少了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用加长的滑块做主轴?而用两块串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用加长的滑块做主轴?而用两块串用。

手上没有加长的,所以用了两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加长的,所以用了两块

哦。期待完工。赞一个。

网友:
支持DIY    玩无止境

还是方轨精度高  不过那连接的立座还是强度不够哦

不知道技术区有没有回帖数限制  我都一年没有说话了  要都说回来

网友:
无动力主轴的很过瘾,扭力调节很方便,呵呵!

网友:
电机选什么样的 指点一下,。

网友:
取消线轨,直接圆柱粗光轴替代,电机你可以考虑高级的,谐波减速电机。数控加工中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14的钻夹头用这么小的电机,是杀牛用了刮胡刀。

杀牛用刮胡子刀!你太有才了,真到点子上了。

网友:
这么扎实的用料,可以直接上220V的串激电机,200W的不到100块。用着更方便。

高级点的就上大点的电机,加个调速器

网友:
做得漂亮,皮带部分还可以加安全罩

网友(2017-03-24):
造得不错啦,成本也好高啊

网友:
台钻可以搞自动的,在线轨中间在旁边也行加一个丝杠在配一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上下自动移动了。

网友:
别看精致使用配件和设计都不合理,不见得好用。还是老实购买一台标准机械台钻吧,一千瓦单相电机宝塔轮调速,钻套配合各种钻头以及卡头。

网友:
支持!现在完工了吗?

网友:
做的非常好,不过确实电动机太小了

网友:
楼主好手工,支持楼主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好手艺,就是动力不是很足

网友(2017-06-01):
这应该是精密度很高的,属于精密仪器,一般的业余制作用不到。

网友:
真称手指那打那的感觉过瘾,最过瘾还是能制作精良工具,不简单

网友(2017-07-08):
精神可嘉,手艺老道!只是成本够买3个简易台钻了吧

网友:
电钻电机用12V摩托车起动电机会怎么样?这种电机力量大

网友:
学习学习支撑看起来好单薄呢

网友(2017-09-13):
这个实用吗?不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工,支持楼主,要是再配个变速箱,就更养眼了;

加多几个轨   换电机   做小型数控

网友:
       佩服版主的动手能力,做了好多,非常好看而且使用的工具,我自己也想做一些小工具什么的,平时看到点好东西,就买下,就琢磨这自己D点东西,到后来,时间和能力都不给力,东西堆了不少,做成的东西不多,最近热情上来了,但动手确实是差了点,直接进了几个工业级的大工具。花了不少钱,用工具D工具,被老婆训了好多次,你买了这么多东西,看你最后弄出点什么出来,嘿嘿,先买了再说,过过瘾,玩嘛,你管。。。。

网友:
玩家高手。

网友J:
挺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钻10mm厚的钢板

网友:
版主这个手艺,赞

网友(2017-10-14):
加个滑套变成铣床

网友:
看不懂,但觉得非常厉害。

网友:
皮带盘不错,估计是汽车上的

网友(2017-11-27):
引用 网友J:
挺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钻10mm厚的钢板

就那个电机?打10毫米钢板?异想天开了吧。

网友(2020-09-14):
台钻做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