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的镜头跑焦问题

楼主(2016-12-17):
DLP的投影机,开机半个小时左右画面模糊,需要重新调焦。如果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画面又是模糊的。不调焦的话,过半小时差不多才能清楚。如果刚开机就调焦,那过半小时之后还要调焦。网上查说这是热失焦现像,问一下你们的投影机都有这种现像吗?

网友A:
没见过,你拆开处理一下散热吧,DLP芯片后方有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你拆开处理一下散热吧,DLP芯片后方有个风扇,

那个风扇不转的话应该会保护吧,风扇有问题,高温可能DMD芯片会损坏了。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可能是镜头的原因。

网友B:
热失焦,正常现象。玻璃镜头好一点,如果是树脂镜头就严重,开机20几分钟后调整好,以后不用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失焦,正常现象。玻璃镜头好一点,如果是树脂镜头就严重,开机20几分钟后调整好,以后不用再调整。

嗯,一开始我以为镜头坏了,现在如果是正常的就随他了。